关于微波炉磁控管的“穿心电容”

楼主(2014-10-06):
  今天,我正用微波炉烤蕃薯来着,突闻一阵臭味,发觉不对立马停机。唉……蕃薯是烤好了的,但估计微波炉坏了什么东东。
  马上拆机检查,发现是磁控管座对地短路,有76Ω电阻值(应该是∞的)。继续仔细检查,发现在管座的一处有一个灼烧的痕迹。将管座脱离金属外壳再量引脚对地电阻,已不存在短路。

  在网上“爬文”下来,这管座内是还有两个“穿心电容”(不知台湾这里对此是怎么称呼的)。因为电容击穿导致绝缘塑料高温碳化,使高压经引脚对地发生短路。

  关于此类故障的内容不多,网上有朋友是这样处理的:
  ①把碳化的部份剔除干净,用704耐高温、高压硅胶填封好重新装机即可;
  ②还有个方法是直接把固定金属片与磁控管金属外壳脱离,并用绝缘物固定;
  ③第三种方法是更换管座,但有的管座是没有“穿心电容”的,另外原来引脚与灯丝是通过电焊连接固定的,更换新管座必须自己剪断后只能采用锡焊,不知这样的焊接会不会造成不良后果。
  我在想,如果采用第二种方法,那相当于两个“穿心电容”失效了,起不到滤波效果,会不会不好?另外,管座的金属片与地脱离,微波会不会透过缝隙泄漏呢?
  基于这种担心,我采用的是第一种方法,但不知这样的维修结果会不会尚存隐患?坛里有哪位朋友这样修过,说说自己的经验好么?谢谢!

相關帖子

网友A:
臺灣教材裡稱 "貫穿電容"
少人這麼深入維修
大多為了安全品質
磁控管都是整組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臺灣教材裡稱 "貫穿電容"
少人這麼深入維修
大多為了安全品質

  谢谢大大回复!
  在我们这里这样修理的磁控管估计很多,可能就是商家们卖的所谓“翻新货”。本来买个新磁控管很便当的,但因为“翻新货”很多,生怕买来的使用时间也不会太长,因此自己也尝试维修一下。一则完善自己的相关知识和技巧,另则因为只是管座对地短路就报废一个磁控管显得有些浪费了,好歹自己损坏的那个是原装货,若新买的磁控管短命之时也能解燃眉之急呵。
  目前遇到的问题就是:①无贯穿电容的管座会带来什么影响?②更换新管座,连接用锡焊的话可能存在不耐高温而脱线,可能得需要用铆定加铝焊结合的方式,但目前没有合适的铝焊工具。

楼主:
今天总算把微波炉修复。网上淘了个号称samsung原装的同型号磁控管,到手一看明摆着假货!外观粗糙不说,结构也不同,而且标签伪造得很幼稚,只是把首字"O"改成了"Q"。。。。。。果断退货!
后来购得几个磁控管管座,质量不错,而且是带贯穿电容的。更换时把滤波电感的铜丝弯折后卡固在管座引脚上,再用锡焊,这样保证即使因高温把焊锡熔化也不会使连接脱离。
漏电的管座更换后装配入机,对机体好好清理了一番(包括云母片相关),放入一碗水,通电试下来非常OK!
看来现在的伪劣、翻新的磁控管已充斥整个市场,防不胜防。我这次换的管座只有2块钱,而那个假货磁控管要价55块!如果单纯是管座漏电的话,还是自己动手换比较明智。
不知台湾微波炉配件情况怎么样?

网友B:
先把多芯線 扒了   取銅絲  綁在要焊的端上不就很難脫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多芯線 扒了   取銅絲  綁在要焊的端上不就很難脫落了

嗯,感谢大大献策!蛮好的方法,以后可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