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殺肉4V太陽能板有什麼應用?

楼主(2014-10-06):
土地公修電腦、修電視,修成在地家喻戶曉的好里長
這把連任,三太子跟著掃街,呵呵!領到一頂太陽能風扇帽

不是要把帽子殺肉,是因為....不小心風扇座折斷
太陽能板在陽光下有4VDC,一時還沒想起可做什麼應用?

路透社報導:土地公這把要是凍蒜,會準備100頂給你們吹涼涼

网友:
那個沒有什麼用啦,把它丟過來,我把它弄成手機的備用電池充電和即時充電 ...
這樣我就可以到處去逍遙了,不怕手機沒電了.

网友:
改裝成太陽能風力推動自走車。

网友A:
選里長?!~~~他是打算未來都得修免費的唷?!...

网友B:
太陽能板+控制電路+手機電池+LED=太陽能自動夜間警示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太陽能板+控制電路+手機電池+LED=太陽能自動夜間警示燈

雄爸你跟阿乾大去尋寶時有看過類似的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雄爸你跟阿乾大去尋寶時有看過類似的嗎?

從未發現這類型物品

网友D:
太陽能板+控制電路+蓄電池+發電設備=太陽能自動發電廠!!

聽說賣電給台電,可以賺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陽能板+控制電路+蓄電池+發電設備=太陽能自動發電廠!!

聽說賣電給台電,可以賺很大!!!

太陽能發電躉售方案,沒有想像中容易
通常都只是一般用戶自發自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從未發現這類型物品

施工道路上有,但有些都被車子撞到草叢中

白天不會亮,吸收太陽能對1.2V鋰電充電
晚上在草叢中會一閃一閃紅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選里長?!~~~他是打算未來都得修免費的唷?!...

有用途凍蒜後才有發放的機會! 名額有限說~
============================================
1. scottwang    弄成手機的備用電池充電和即時充電
2. gi0001tw      改裝成太陽能風力推動自走車
3. a471            選里長?!~~~
4. 雄爸爸       太陽能板+控制電路+手機電池+LED=太陽能自動夜間警示燈
5. 小莉莉       太陽能板+控制電路+蓄電池+發電設備=太陽能自動發電廠!!
6. popcorn        指針電表3.7V鋰電池充電
7.
8............................

网友:
我不參予   我只給點子跟架構

太能能    光電池
充電控制系
能量儲存系   (鋰電池 磷酸鋰鐵電池 超級電容 )
放電控制系
負載    (風扇 LED 或是透過升壓模組升5V 再用個USB 接到行動設備上 當應急電源 )
升壓模組出來的電 通常就可以有很多應用了
當然啦 太陽能只能儲存起來   不能夠直接使用  要累積起來(電池組)
用在一時  要長久的話 就不是可攜帶的尺寸了

或是 行動電源的 輔助充電
主要充電還是靠AC電源下去換   輔助最主要是可以應付損耗 例如說 待機電源 電池組自放電

网友E:
該怎麼說呢,這種尺寸的太陽能板,大概只有在4v/50mA左右,
所以要作充電類的較大電流物件,難度挺高的,
要充鋰電至少也要提昇到6v以上,作自動夜間警示燈比較有可能
或是用一般2棵鎳鎘電池作自動日夜切的壁燈或小夜燈類還可能使用

网友:
串聯可用嗎?
串聯兩片~~不知道可以提升電壓!!再用穩壓IC~~這電路簡單點
串各4片就充鉛酸電池!

网友:
低電壓,競選贈品,又要實用嗎?

來來來火金姑, 做好心來照路

太陽能照明兼驗鈔鑰鎖環,記得加太陽能板背面要加印三太子註冊商標....有拿有保庇保庇....
下面參考看麥
http://bbs.pigoo.com/thread-52273-1-1.html

抱歉   非里民......插個花.....不用算偶

网友:
那宣傳車上可以掛PIGOO旗了...

网友:
里長伯好,請問那時要拍電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該怎麼說呢,這種尺寸的太陽能板,大概只有在4v/50mA左右,
所以要作充電類的較大電流物件,難度挺高的,
要充鋰 ...

讚讚讚! 真準
中午14:30的陽光,接馬達測試一下電流
35mA/壓降忘了測量

网友F:
引用 楼主:
讚讚讚! 真準
中午14:30的陽光,接馬達測試一下電流
35mA/壓降忘了測量

請問這電表哪裡買的到 ? 為什麼沒有檔位倍數刻度。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這電表哪裡買的到 ? 為什麼沒有檔位倍數刻度。 謝謝。

修液晶,好多人都用這隻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229525635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液晶,好多人都用這隻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229525635

謝謝,已下標。

正想買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