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DTL-742E510聲音正常、深景陰暗?

楼主(2014-10-07):
亮度50、背光5之下的畫面: 淺景還算正常

深景之處的影像就變的很黑暗

這台HDMI、色差接收不到信號
接收AV/CATV的訊號,亮度50、背光5調整比較
三太子長肉不長腦袋,不知要如何下手

网友A:
有點油畫的味道.......

网友B:
量一下咖瑪電壓~不然就是程序跑掉...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圖片的關係,感覺好像偏光膜有點變質?

网友C:
EEPROM的問題

有些須資料重灌.有些又不用.....所以說我也不清楚要不要軟件重灌

用戶資料遺失.灰階變得很奇怪.

网友D:
這台用Teapo的電容,穿綠衣服的很愛生(每個都帶球),黑衣服的還好。
數量很多,小心備料不足。

网友:
信號接受板上  綠色電容TEMPO沒大肚子的也是要注意 很多都不足容量

网友E:
有沒有試過恢復出廠值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點油畫的味道.......

細看臉部,真的耶! 希望就是GAMMA出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咖瑪電壓~不然就是程序跑掉...

T-CON在整個背殼組下面
通電下,很難去測量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EEPROM的問題

有些須資料重灌.有些又不用.....所以說我也不清楚要不要軟件重灌

老張,您不要嚇三太子說~
這麼高深的學問,不會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用Teapo的電容,穿綠衣服的很愛生(每個都帶球),黑衣服的還好。
數量很多,小心備料不足。 ...

我也來給他換綠衣
以後大家才有機會再收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沒有試過恢復出廠值重置?

恢復出廠值? 菜單設定,無此功能說~
看! V420H1-C07 嫌疑很大

殺到一片T-CON,呵呵!也是壞的說~

打算來換GAMMA I7868A

网友:
好像是偏光膜耶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老張,您不要嚇三太子說~
這麼高深的學問,不會啦!

三太子喝醉了嗎? ...方向有點不清ㄛ!!

有黃點那顆對調或燒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點油畫的味道.......

去借了一片T-CON (編號:2L),裝機

亮度、背光中值下,畫面正常,問題果真出在T-CON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咖瑪電壓~不然就是程序跑掉...

三太子偷懶,直接換i7868 gamma ,呵呵!還是一樣輕微油畫

只好按步就班測量gamma階梯電壓

左邊是不良板、右邊是良板,啃! 數據都雷同說
真是程序跑掉了

网友G:
测量VCOM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测量VCOM电压是否正常?

報告! VCOM 13.060V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太子喝醉了嗎? ...方向有點不清ㄛ!!

有黃點那顆對調或燒錄一下... ...

就算沒喝,這枕頭三太子也不會說~
為了這台液晶,門口又開始積件

拆挪24C128看看~
哩要是比三太子還會搏杯,就要拜您做師父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煩請版主更改標題(已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