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凱旋電熱水器無法加熱
火..

楼主(2014-10-07):
凱旋電熱水器無法加熱
水電工~說應該是這顆壞掉~自己就去買來換~狀況一 樣
後來我爸又叫人過來修
直接把這個換掉~還是沒效
紅色圈圈  測量都有230V
不知道綠色圈圈  哪條是不是本來就沒接???
中間接一個220V 好像保險絲 ~ 可是他是燈泡~發現她掛了~原以為是保險絲問材料行說哪只是指示燈還是壞掉沒差

网友A:
請問是不加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不加熱?

恩  都不加熱~   = =   連洗好多天 冷水了

网友B:
量一下加熱棒上方的"溫度開關"是否導通,用歐姆檔...
不然可以先短路"溫度開關",試著用漏電開關啟動加熱,如果有加熱的嘶嘶聲就是溫度開關壞了...
加熱器是2組加熱棒串聯,可以量一下阻值用簽字筆寫在旁邊...
"溫度開關"是用來避免過度加熱用的...
"漏電保護器"如果故障通常就是不會跳脫,我是常把他用來當電源開關用...
像修這種通常建議買一支勾錶,不用買很好的,我都用一支$199,露X很多...

网友C:
有可能是溫度開關....斷路了....
我家也是用凱旋電熱水器.....
近幾年來....叫修了2次.....每次都是溫度開關故障...
溫度設定....最好不要超過6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加熱棒上方的"溫度開關"是否導通,用歐姆檔...
不然可以先短路"溫度開關",試著用漏電開關啟動加熱,如 ...

不然可以先短路"溫度開關",試著用漏電開關啟動加熱,如果有加熱的嘶嘶聲就是溫度開關壞了...
先在問清一點~是不是直接把紅圈內~2處 先連接起來~再打開電???
這點~明天會試試看~會不會碰~一聲

有量測溫度開關紅圈內~2處...都230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溫度開關....斷路了....
我家也是用凱旋電熱水器.....
近幾年來....叫修了2次.....每次都是溫度開 ...

A大正解
荒神大
上一隻電熱管 看起來應該是沒壞
既然已經換了  那就用新品吧
大多電熱管裂開 鎢絲跑出來 漏電斷路器就會跳掉
可以測試看看
一開電源後 電熱管應該會有220V電
(下面量兩個螺母 有接線的)
看看5分鐘內是否會沒有電
是的話代表溫度開關壞掉
電熱管 線組 溫度保險絲都沒有問題
溫度開關就是上面那組黑色的盒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然可以先短路"溫度開關",試著用漏電開關啟動加熱,如果有加熱的嘶嘶聲就是溫度開關壞了...
先在問清一 ...

正解
就是那兩條線
但不用的時候必須關掉電源
不會碰! 放心好了
但要注意 加熱前 裡面要有水
不然電熱管很容易燒毀
一隻要價NT$370

楼主:
引用 网友D:
A大正解
荒神大
上一隻電熱管 看起來應該是沒壞

經過5分~電熱管都有230V

网友D:
引用 楼主:
經過5分~電熱管都有230V

那應該會有熱水....
我問問老師傅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應該會有熱水....
我問問老師傅看看...

我也是覺得有電~應該有熱水才對~可是正常一開電~也會有+熱的聲音~現在無聲
不知道~現在是不是 還需要測試先短路"溫度開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覺得有電~應該有熱水才對~可是正常一開電~也會有+熱的聲音~現在無聲
不知道~現在是不是 還需要測試 ...

電熱管上有電 代表溫度開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熱管上有電 代表溫度開關正常@@....

了解~我也是這樣想~ 謝謝指點了
等大大問了~我在測試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經過5分~電熱管都有230V

如果電熱管有220V,沒道理沒熱水啊,除非新的電熱管也是斷路的。

您所謂的「都有220V」是怎樣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了解~我也是這樣想~ 謝謝指點了
等大大問了~我在測試看看

老師傅可能忙著裝某飲料店的設備 = = "
請大大關掉電源 測試看看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電熱管有220V,沒道理沒熱水啊,除非新的電熱管也是斷路的。

您所謂的「都有220V」是怎樣量的? ...

黑棒...紅圈~  紅棒碰.電熱管下面兩個螺母 有接線的
如是黑棒接地 紅棒去量是11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師傅可能忙著裝某飲料店的設備 = = "
請大大關掉電源 測試看看電阻

量測是14.5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量測是14.5

考倒我了....老師傅說
有通電不會熱
是電熱管問題
剛換電熱管
會有保固可以再叫他來換免錢
但14.5 是標準值
順便問一下
剛換好新的電熱管時
是通電再進水
還是進水再通電?
P.S.電熱管上那兩條細線
沒意外的話  是上面溫度燈泡的
溫度開關>加熱=導通=燈亮

專炸大~正解~~~

网友:
你先從 220V 入電處來使一路量

一定會有一處沒電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量測是14.5

荒神大
新電熱管裝好到現在 通電多久了?
我再想...還是說其實它有再加熱
只是一直補水 降低水溫?

网友E:
引用 楼主:
黑棒...紅圈~  紅棒碰.電熱管下面兩個螺母 有接線的

如是黑棒接地 紅棒去量是115V ...

原來如此,那應該是溫度開關開路無誤。

您先前的形容很容易讓人誤解,說電熱管接頭「都有220V」,會讓大家以為是電熱管有電,其實是沒電的,因為電熱管兩個端子同電位,當然就不會加熱囉,應該要量電熱管兩個接線端子電壓多少,這樣比較不會誤會。

現在在有電狀態下,用AC擋去量溫度開關的兩個端子,應該會測到220V,代表溫度開關開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然可以先短路"溫度開關",試著用漏電開關啟動加熱,如果有加熱的嘶嘶聲就是溫度開關壞了...
先在問清一 ...

有量測溫度開關紅圈內~2處...都230V...

您是指...這兩點的電壓....測得230V.....???(那不就代表....溫度開關斷路了???)

网友:
誰先搞張電路圖來看看~~看你們聊得很開心,我卻一頭霧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倒我了....老師傅說
有通電不會熱
是電熱管問題

我看他是先進水再通電
P.S.電熱管上那兩條細線沒意外的話  是上面溫度燈泡的
燈泡~已經壞掉~不知道 是不是他的原因~去材料店買~還沒買到~可是店家跟我說哪只是指示燈和已~有沒裝都沒差?? 是真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荒神大
新電熱管裝好到現在 通電多久了?
我再想...還是說其實它有再加熱

已經換好~2~3天  目前都關閉了
有測時 開一小時後~熱水 出來  還是冷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來如此,那應該是溫度開關開路無誤。

您先前的形容很容易讓人誤解,說電熱管接頭「都有220V」,會讓大 ...

看來應該是跟大大說的一 樣
其實我測量 方法不知道對不對

网友:
直接量加熱棒螺絲2點是否為220V即可知道嚕~

网友:
荒神大...我被您的大頭貼點到眼睛和頭都快掉了......
照您的形容...
個人覺得是溫度控制開關內部接觸點有問題
也等同於"溫度開關"壞了
有可能會有假電壓但是沒有電流,因為內部接觸點已經磨耗到一定程度了
建議您先找一條夠大夠粗的電線將"溫度開關"2端跨按短路
也就是先讓電跳過"溫度開關"的控制,先測試是否可以正常加熱
如果有加熱了,就可以確定是"溫度開關"壞了
如此,起碼您在找"溫度開關"回來換之前,可以人工控制加熱,可以有熱水洗澡
警告+切記,人一定要在旁邊看守,不可以離開會導致遺忘.....以免

网友:
測電熱棒有230V?恐怕是虛壓不準,少了大電流。

圖四可以拿220V百W以上燈泡並接測試最粗藍、黑線電熱棒接點會不會亮或最後一張圖接指示燈二接點(其實一顆大功率燈泡就可以檢查所有線路零件問題)。
或最後一張圖最粗白色線接溫控開關拆下,最粗白色線直接接電熱棒黑色線最粗接點(可知電熱棒或溫控開關與線路問題)。(備註:接改線前請關閉無熔絲開關與漏電斷路器,接線後再確認無誤再開啟送電開水測試)。

圖五該電源線不用最好絕緣包覆

我猜應該整體沒先逐步檢查,該換的沒換,好的卻換掉,唯一漏失沒檢查的是溫控開關是否故障,接觸不良或氧化僅有微電流通過不足以加熱電熱棒(最後一張圖),最好也裝上220V指示燈泡,可知有無動作。

以上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棒...紅圈~  紅棒碰.電熱管下面兩個螺母 有接線的

如是黑棒接地 紅棒去量是115V ...

16#量錯了! 黑棒...紅圈~  紅棒碰.電熱管下面兩個螺母 有接線的
黑棒...紅圈~ 是漏電斷路器的一次側

要量 黑棒...紅圈(電源側)左右兩接線,(電源電壓)。
接著要量漏電斷路器的二次側(負載側,電壓)。

 以黑棒...紅圈為共地點 ,方式測量,如果共地點, 剛好共地迴路斷路會誤判為正常!
  因為依圖示: 電壓   ,為一 經負載迴路,迴回的220v

請改以(電源側,電壓)(負載側,電壓)(加熱器,電壓)方式測量。

電熱水器 圖

電熱水器 圖

電熱水器 圖

黑棒, 經漏電斷路器 ,到 加熱器, 迴路斷路不良!

楼主:
謝謝大家~
今天睡到一半被叫起來~結果變成這樣

我爸已經叫人來要把它給換掉了~= =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
今天睡到一半被叫起來~結果變成這樣

可惜啊,只差臨門一腳,把溫度開關換掉應該可以修好。

那支電熱管有沒有拆下來?剛換上去完全沒通過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惜啊,只差臨門一腳,把溫度開關換掉應該可以修好。

那支電熱管有沒有拆下來?剛換上去完全沒通過電呢 ...

新換上去哪支電熱管~我爸叫的哪個朋友有給他拆起來~說要拿回去退看看

@@

网友F:
應該是溫度開關內部接觸不良或老化偵測失準,有熱水代表加熱器是沒問題了剩下就溫度開關而已

指示燈只是顯示是否加熱中,有沒有的確不是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應該是溫度開關內部接觸不良或老化偵測失準,有熱水代表加熱器是沒問題了剩下就溫度開關而已

指示燈只是顯 ...

昨天因為太晚了...所以 想說等睡起來~在搞搞看~哪知道下午3點多 就被我爸叫起來
說人家要進來我房間~陽台 換熱水器
現在舊的哪台就等有時間 再丟回收了   = =

不過  還是粉感謝昨天粉多大大 回復~小的不才...沒把他搞好就被換掉 = =

网友G:
你這還可以自己搞
我家 是租的  熱水器可不能隨便拆
現在壞了  只有無奈 二字n_124|

只好等了n_132|:on_132|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這還可以自己搞
我家 是租的  熱水器可不能隨便拆
現在壞了  只有無奈 二字

應該可以找屋主跟他說~看他怎樣~是不是她們願意付修理 或是 同意 並叫人來換台新的
最近天氣變冷了.....要保重身體! 感冒了..可不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