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SI MS-7360 P35 Neo 過電不跑碼.無RESET

楼主(2014-10-07):
主機板型號:MSI MS-7360 P35 Neo 這一片也是論壇上大大寄下來的.修好當然要發上來
故障狀況:過電不跑碼.無RESET
故障分析:無RESET要檢查各電壓.時鐘
處理過程:

主機板型號

不跑碼.無RESET(我的卡為RESET燈亮)

RAM電壓-正常

南橋電壓-正常

北橋電壓-正常

CPU電壓-不正常 抓到了抓到了.我知道.別急.這時候可別急著去拆換CPU電源管理IC.要匯流排電壓正常後才會有CPU電壓

匯流排電壓-不正常.差一點誤砍忠良(CPU電源管理IC)
大致上重要電壓已測完.最該先處理的是匯流排電壓.匯流排電壓是運算放大器(LM358)+MOS降壓供給的

匯流排MOS控制端電壓10.83v直覺就是太高

匯流排MOS控制端電壓從LM358第一腳發出

測量LM358有+12V.正向輸入也有1.18V.也大於反向輸入.應該要正常控制MOS才對.但控制腳10.83V太高.

先換LM358試試

測試看看.狀況依舊阿

那就是MOS故障.不受控制了.將APM3023N 換成60T03GH.沒有找到3023N(30V 30A).所以用60T03GH代(30V 45A).若有哪位大大
發現此代用有不妥處.則煩請告知.謝謝

再測一次匯流排電壓.有了.這時候有順便測量不良的MOS.但~用電錶測都還算正常.真是^_^三條線.有時候電錶真的只是參考用.記得不要浪費錢買太多個阿

順便將靠不住北橋保溼護墊拿掉.各位好朋友應該都知道

裝上RAM測試看看.開機.跑碼.完修

我的好朋友們.希望有寫得清楚.你們看得滿意阿

网友A:
原來P.C.R的P這麼有學問, 學習了, 感謝! 連預防性措施都做了, 真是經驗及技術都老道的高手.

网友B:
滿意滿意~~但,測量點也是靠點位圖找到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P.C.R的P這麼有學問, 學習了, 感謝! 連預防性措施都做了, 真是經驗及技術都老道的高手. ...

謝謝回覆.很認同這句話(原來P.C.R的P這麼有學問)越是基礎的東西就越有學問在裡面.其實我也常常被" P "K的亂七八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滿意滿意~~但,測量點也是靠點位圖找到的嗎?

這次是連圖都沒有.好在1.匯流排無電壓.各位好朋友大多都應該知道匯流排位置.是吧 2.LM358也剛好在旁邊.出動一下小工具就行了.附圖

网友B:
哈~金屬小刷子~~探測那顆MOS到底由誰管...

我這麼問的意思是,自從看了維修主機板的書之後曉得電路是舉一反三,或許雖然有一個
共通原則,但實際設計上千變萬化,有時後很難確定某個電路區域就是負責啥的...得透過
治具(如測試卡)協助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金屬小刷子~~探測那顆MOS到底由誰管...

我這麼問的意思是,自從看了維修主機板的書之後曉得電路是舉一 ...

喔~原來是這樣.你說得沒錯.電路真是舉一反三.誰曉得下個世代的主機板會怎樣設計.不過這一片微星主機板的電源配置.還算標準型.所以還不難修.(其實算軟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喔~原來是這樣.你說得沒錯.電路真是舉一反三.誰曉得下個世代的主機板會怎樣設計.不過這一片微星主機板的 ...

一種局部電路卻有很多種設計方式、變化...

要是採用非典型常見的方式設計,就會抓破頭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喔~原來是這樣.你說得沒錯.電路真是舉一反三.誰曉得下個世代的主機板會怎樣設計.不過這一片微星主機板的 ...

chiyimonitor客氣了。
對會的人硬的也是軟的,對不會的人,軟的也會是硬的。

网友C:
從有痞酷網開始,我就多次引用九陰真經來比喻基礎的重要性,只是很多人卻常常忽略,學校都是從原理教起,但是原理既無趣背的東西又多,所以大部份的人就放棄了。

早期我開始創立痞酷網時,在技術文中我原理說的少,這是先讓大家能看到成果,但是在一段時間後,你還是得反過來看原理,所以後來我一直會補基礎文章。我那時都引用金庸有一部小說倚天屠龍記,裡面的周芷若學了倚天剣中的九陰白骨爪,九陰白骨爪雖然看起來很厲害,但是這只是為了讓修練者速成的武功,真正厲害的卻還是九陰真經。

若你只願意練九陰白骨爪不是不可以,練到最高段就是很會修或很會改而已,舉個例子,我若要請很會修液晶電視的人不得仿照現有V59公板的任何資源,給你V59晶片的規格書,用V59的晶片,設計一塊V59公板出來,大家覺得會的人剩下多少?其實很困難嗎?我相信把硬體規格定義好,我們的副站長hwj就會了,只是他做不出這麼便宜的V59公板而已。

要不要練九陰真經是看你自己,就像要不要學基礎是自己決定。我常常到大老那裡閒聊,每次我看著那裡滿地待修的螢幕跟電視,我都自問這是要修多久哪!大老每天面對這麼多的待修品,他早就練到九陰白骨爪的最上層,若他只是要做維修,那九陰真經對它來說可能也不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種局部電路卻有很多種設計方式、變化...

要是採用非典型常見的方式設計,就會抓破頭了... ...

在我的印象中.以運算放大器+MOS降壓的電源組合已經使用很長的一段時間.而最體積則是越來越小.隨着MOS管封裝技術的發展趨勢,未來對MOSFET的要求將趨於高頻率大電流、高密度封裝和體積小型化.MOS的進程.各位好朋友可以看高價顯卡.或許因為單價相對於主機板來得高.所以會放好料.而這些好料在往後則可能就會下放到一般的主機板產品中.來看一下圖.資料來源:網路
1.早期MOS

2.目前常見的D-PAK()TO-252

3.LF-PAK

4.DrMOS.這個厲害.將上下管與Driver整合在一起

有興趣請各位好朋友多去瞭解一下.我只起到拋磚引玉的角色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iyimonitor客氣了。
對會的人硬的也是軟的,對不會的人,軟的也會是硬的。

謝謝老大.或許我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小小升了一級而不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從有痞酷網開始,我就多次引用九陰真經來比喻基礎的重要性,只是很多人卻常常忽略,學校都是從原理教起,但 ...

確實.我現在就有感覺了.東西修不好時.就會去找原因(原理).若修好了之後.回想起來.喔~原來如此.這時就有一點懂其所以然了

网友D: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

感謝回覆.謝謝你

网友E:
好棒的維修技術,感謝無私的奉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棒的維修技術,感謝無私的奉獻

新朋友.歡迎你.謝謝

网友F:
神之維修....

楼主:
過獎了.謝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神之維修....

過獎了.謝謝回覆

网友:
經驗老到的高手,恭喜完修!

网友G:
報告 chiyimonitor 大,

N-MOS 的 Vgs 過高,但Vds 還是沒電壓,以理論上來說應該是是回授電壓一直處於低電位,造成 PWM 輸出控制電壓 Vgs 過高~,理論上,如果 Vgs 過高,可以試著重新上電一次,應該會發現 Vgs 由低到高~以這個角度來說,G 點前端,應該是正常~
且 Vgs 高,更代表電壓輸出會更高,如輸出偏低 or 沒電壓,應該就是 N-MOS 掛掉了~
討論討論原理

ps: 我只會嘴砲,不會修主機板 ^^

最後~~這篇維修文,太太太棒了,滿分滿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報告 chiyimonitor 大,

N-MOS 的 Vgs 過高,但Vds 還是沒電壓,以理論上來說應該是是回授電壓一直處於低電 ...

嗯.謝謝你.下一次我應該注意測量開啟瞬間的電壓變化.說不定就會發現有趣的現象了^_^

网友:
謝謝你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很精彩的分享--恭喜完修--感恩

网友H:
想請教一下~~北橋保溼護墊拿掉後,還會裝軟墊之類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請教一下~~北橋保溼護墊拿掉後,還會裝軟墊之類的嗎?

我是沒有再裝軟墊類的東西.也許這東西有學問在裡頭.不過我只知道裝了它會出問題.就拿掉先.你還會加裝軟墊嗎.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沒有再裝軟墊類的東西.也許這東西有學問在裡頭.不過我只知道裝了它會出問題.就拿掉先.你還會加裝軟墊 ...

呵~~跟您一樣~~

网友I:
恭喜chiyimonitor大大完修 原來還有P.C.R這東西 學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恭喜chiyimonitor大大完修 原來還有P.C.R這東西 學習了

嗯.大家對於 P.C.R應該都不陌生才對

网友:
恭喜完修~~很詳細的維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chiyimonitor客氣了。
對會的人硬的也是軟的,對不會的人,軟的也會是硬的。

w大說的真一言說中,確實如此,像我不是這個行的真的在軟也不行,只能換換電容而以
台灣沒人開這門課不然真想去上上

网友J(2014-11-06):
強,如此詳細的維修,不知要練多久才能有如此功力

网友:
引用 网友J:
強,如此詳細的維修,不知要練多久才能有如此功力

通常我都不成功~嗐!沒天份

网友K:
  非常不错!楼大维修过程有条有理,赞!
  MS- 7360 有电路图的,本来想转个链接的,但可能楼大在那边没有注册,那我就在这里上传一份吧!
  另,在这里也有个维修实例(《微星MS-7360无复位修复一例 经典时序》),故障几近相同,但他损坏的是同一电压生成电路的上游基准IC──uP7707(U16)。
  之所以对此实例感兴趣,是因为我现在着手维修的另一块AMD K7主板──MS-6712现在的故障表现同样是无Reset跳变(按主复位针时)、不跑码。而且昨天的检查下来是一个类似上述实例中故障电路出了问题造成主板被强制处于Reset状态。

  这块主板现在测试下来估计是微星的“MS-5”复位兼电源管理芯片出现问题所致。故障其不能驱动产生“VCCA_PLL”电压,以及不能产生正确的“9VSB”电压供给LM358作电源,从而又导致LM358供电太低而不能正常工作,最终导致“VCC2_5”电压才1.65V、“VSUS2_5”才1.76V。
  这两个电压是由MS-5的№29脚产生的“VREF1_25”作为LM358同相端的参考电压,再经放大器输出控制一个N-CH MOFET,并分别由“VCC3”和“3VDUAL”作为电源来产生的。这个电路类似于上边的故障实例中的电路:

MS-6712主板VCC2_5、VSUS2_5产生电路

MS-6712主板VCC2_5、VSUS2_5产生电路

  这两组电压后来经过补加一个板上未安装的1N4148引入+12V作为LM358的电源后得以解决。
  而“VCCA_PLL”这个电压因为MS-5芯片№19、20两脚没有驱动输出,就只能采用更换此芯片进行解决了。
  “VCCA_PLL”这个电压主要是提供给AMD CPU的№AJ23脚(VCC_A)的。网上爬文后得知CPU的VCCA主要是CPU内部PLL电路使用的电源,不知是否正确?

  刚刚在网上下了一份微星的“MS-5”芯片Datasheet,正在研读中。

楼主:
引用 网友K:
  非常不错!楼大维修过程有条有理,赞!
  MS- 7360 有电路图的,本来想转个链接的,但可能楼大在那边 ...

感謝分享.微星的MS-*確實有一定的故障率

网友L:
請問c大匯流排是指?pcl插槽?

网友M:
恭喜成功喔~
最近主機板壞了,也想嘗試自己維修~希望順利阿!!

楼主:
引用 网友L:
請問c大匯流排是指?pcl插槽?

就我的認知.是指信號線.位於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模組間.相互連繫的通路.PCI插槽上的數據線.地址線.控制線也是其中一種

楼主:
引用 网友M:
恭喜成功喔~
最近主機板壞了,也想嘗試自己維修~希望順利阿!!

祝你順利.若有何經驗想要分享.也歡迎PO上來喔

网友:
PO囉~,希望大家幫忙,本來不是專業,純屬研究精神XD

网友N(2014-12-16):
引用 楼主:
嗯.大家對於 P.C.R應該都不陌生才對

我很陌生.....不過CPR當兵時到是鑑測過n_081|

對於GTR大大(這樣稱呼嗎??

此PO還是看不太懂欸n_081|
因我非本科 而照片測的點又不是很清晰~也只能大概了解n_080|
不過以爬得道的文 算是頂級的了~!!:o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很陌生.....不過CPR當兵時到是鑑測過

對於GTR大大(這樣稱呼嗎??

稱呼.看的懂就行.--P.C.R 建議可以從頂置的文章看看.很多都會提到.有興趣還是最重要.當副業更好.我比較不建議把維修工作當主業.太辛苦了.永遠學不"出師"

网友O:
感謝無私分享~  也讓更多有興趣研究的朋友瞭解如何判斷問題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O:
感謝無私分享~  也讓更多有興趣研究的朋友瞭解如何判斷問題的方向。

論壇就是這麼一個另人喜歡的地方阿......另外我發現.改版後好像不能點評了.都找不到選項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樣

楼主:
嗯.謝謝.我這是高手第一級.後面還有高手.高高手.大約有100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