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IWATSU SS-7802出現故障,請大家幫忙!

楼主(2014-10-07):
有台SS-7802出事了,每次開機後只掃瞄一次後停止掃瞄(TRIG LEVEL先要扭向"-"一點點,否則一次掃瞄都沒有),但仍有文字顯示,只是完全無波形顯示!
如按"X-Y"鍵會有光點在顯示屏上。
已經找到SS-7804-10維修手冊/線路圖
請問各位師兄指點應如何修理? 先謝謝!

每次開機後只掃瞄一次後停止掃瞄(TRIG LEVEL先要扭向"-"一點點)

第一次掃瞄將近完了...

第一次掃瞄完了,之後靜止無掃瞄線出現...

TRIG LEVEL如不扭向"-"一點點,是完全無掃瞄線出現...

按"X-Y"鍵會有光點在顯示屏上。

网友:
論壇內就有許多相關維修資料,先蒐尋找找看.

楼主:
謝謝版主提點,已找到7804~10維修手冊了,好有用的!

小弟維修經驗不足,修理示波器更是零經驗,還需要各位幫幫忙!先謝謝了!

网友A:
螢幕下方4個旋鈕都調到正上方90度位置!!

輸入訊號試試!!   看看有沒作用!!   另外,要先拆開才知道裡面的問題喔!!

這台我有,目前是小犬在玩....

你需要的寶,看看有沒用!!

http://bbs.pigoo.com/blog-18213-176.html

网友B:
久了電容挺容易漏液的,最好檢查清理及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螢幕下方4個旋鈕都調到正上方90度位置!!

輸入訊號試試!!   看看有沒作用!!   另外,要先拆開才知道裡面的 ...

eson0724師兄你好!

感謝你!你提供的資料簡直是寶藏,我會花時間看完再收藏好!
已按照你提供方法試過仍無顯示。
拆機相已影好,待排好會貼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久了電容挺容易漏液的,最好檢查清理及更換

多謝版主提供檢查方向,謝謝!

已拆機及作初步檢查所有電容並未發現有異樣。

楼主:
部SS-7802已有十幾年歷史,外觀已有點舊,但打開機殼後(第一次打開,當時真的有點手震!)發現內裡都好新淨,只是有些灰塵而已。

部機好多好多零件!現要開始睇維修手冊,我想初步先檢查電源電壓,希望有發現。

网友A:
我沒記錯的話\  第4張圖那塊板,所有電阻都拆下來測應該有答案喔!!

那顆變壓器要小心  掛了沒得找!!

我這有一台先進抓給我測的,就是變壓器掛了!!  沒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沒記錯的話\  第4張圖那塊板,所有電阻都拆下來測應該有答案喔!!

那顆變壓器要小心  掛了沒得找!!

已檢查,未發現電阻有異常情況。

很奇怪,今日部SS-7802突然有約一分鐘時間會自動出掃瞄線,之後又消失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謝版主提供檢查方向,謝謝!

已拆機及作初步檢查所有電容並未發現有異樣。 ...

是的,明天再檢查電容,謝謝Dave師兄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檢查,未發現電阻有異常情況。

很奇怪,今日部SS-7802突然有約一分鐘時間會自動出掃瞄線,之後又消失 ...

那應該是旋鈕接觸不良或是電路虛焊了!!

网友:
電容底部要注意有沒有類似"潮濕"狀

楼主:
由於個人功力問題,小弟實在無法修好SS-7802,該機已轉給有能之仕了。
已於九月尾購入RIGOL DS2102A自用,想著SS-7802如修理好就可數字/模擬示波器各負責不同測量工作,但現在這想法要放棄了...
再次要感謝各位前輩/師兄們多次的幫忙,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由於個人功力問題,小弟實在無法修好SS-7802,該機已轉給有能之仕了。
已於九月尾購入RIGOL DS2102A自用, ...

請問RIGOL DS2102A不知道這台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RIGOL DS2102A不知道這台要多少?

DS2102A連運費港幣$8192,換算新台幣約3210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DS2102A連運費港幣$8192,換算新台幣約32100左右。

真的粗本!!

楼主:
是貴了一點,但機器的功能真是不錯的。
但我的維修技術就遠遠不及eson0724大哥好就是真的,所以SS-7802我無法修理好,我要好好用功向大哥學習學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貴了一點,但機器的功能真是不錯的。
但我的維修技術就遠遠不及eson0724大哥好就是真的,所以SS-7802我 ...

要出清沒先問問!!  不然我就抓你那台來拆料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出清沒先問問!!  不然我就抓你那台來拆料說!!

接手的大哥都是用來拆機拆料及拆骨,說不定已經將兩台壞機組合成一台好的SS-7802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實買DS2072A就可以了,去刷破解韌體可以到200Mhz與開啟所有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要出清沒先問問!!  不然我就抓你那台來拆料說!!

他好像在香港,難道你也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買DS2072A就可以了,去刷破解韌體可以到200Mhz與開啟所有功能。

我買DS2102A的時候韌體剛剛轉了新版本,當時是無法破解韌體,現不知可否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好像在香港,難道你也要?

無問題的!當時若eson0724大哥是要的話可以用"順豐快遞"送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