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ype 熱電偶需要用到專用線材嗎?

楼主(2014-10-08):
最近入手一組溫度感測器,

接頭是 K-type

感溫線長這個樣子,

但是需要放置的位置頗為麻煩,
1.鍋中
2.高處
導致線不夠長,
這邊想請教一下這種感溫線是專用線材嗎?

网友:
是, 就是K-type測溫線, 它的兩條裸線材質是不同的!
上拍賣網站可以找到許多.

网友A:
K TYPE
正極導線
鎳鉻合金(Ni-Cr alloy)

負極導線
鎳鋁合金(Ni-Al alloy)

楼主:
引用 网友A:
K TYPE
正極導線
鎳鉻合金(Ni-Cr alloy)

所以裡面的測溫線材質是相同的?
如果想測量鍋內溫度的話…………
直接把線丟進鍋中嗎?
擔心外層的包覆材融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裡面的測溫線材質是相同的?
如果想測量鍋內溫度的話…………
直接把線丟進鍋中嗎?

直接把線丟進鍋中.....那有沒有"衛生安全"疑慮??...

使用棒針型溫度計...會不會比較方便....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5%AB%D7%ADp&t=0

网友:
熱電偶的外形有許多種,有外殼或無外殼的,不鏽鋼管或陶瓷管。有螺紋的或特殊外形的,自己搜尋熱電偶的圖片就能看到。
這些有外殼的是為了安裝與固定這熱電偶在某物上面所以才有那麼多種形式,而連接線與接頭都能指定材質、長度與形式。
這屬於自動控制的部品,要採購就去這種店家找,但不會太便宜常常會超過一張小朋友。
因為有外殼將實際的感溫點給包覆保護住所以變得比較耐用與耐酸鹼,但溫度的變化反應會比較差,感溫點與外殼需要比較長的熱平衡時間。

网友:
配件附的是標準,其他用途需視需求另購探棒
以上參考

楼主:
到現在才發現沒說是什麼鍋~
簡單來說就是煮飲料的大鍋~
希望可以在沸騰的時候做一下記錄~
高度約 45 cm,
棒針型溫度計應該也沒有這種 size 吧~
(或者說價格很不親切)
有賣家回答說可以用陶瓷/不鏽鋼管做外殼也是一個方案啦~
現在想的是 K-type 的接頭電子材料行應該可以買到,
但是那條感溫線就不知道了~
而且自己接了更長的線到底有沒有用…………那還是個問題~

网友:
可以用銅絞線下去做延長
你的行不行我不確定~也不可以接太長~溫度會失準
最好還是用專用線材~

网友:
用PT100會比較簡單一些,也有不鏽鋼長管外型,插入鍋中煮不會有衛生問題。

熱電偶比較麻煩的是要做冷點補償,訊號電壓也很微弱,需要精準放大,
PT100相形之下就簡單多了,0度C時100Ω,阻值隨著溫度線性上升。

网友:
如果你是高精度應用   那是要用補償導線的
http://www.nizing.com.tw/intro.html

如果不是那不用多操心   手邊有什麼線  就接上去延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