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PCAM 被雷擊後無法連線

楼主(2014-10-08):
小弟我實屬本論壇之新人,又沒什麼電子基礎。
希望沒有發錯區,若有任何錯誤煩請指正。

起因為前些日子的一個颱風,家裡附近突然狂打雷,後來連接第四台與網路線的電器無一倖免。。
電視、電腦、小烏龜、分享器、監視器全掛。。
今天要求助的是一台戶外型ipcam,因被雷擊後可開機但連接網路線完全沒有反應。

拆開來檢測找不道問題所在,故來發問求助。
想請問圖片中紅圈處是否原本應該有網路晶片呢? 還是原本就沒有。。
因為我打開時記得是沒有東西掉出來,所以我想問的是原本就沒有嗎?

用手機微距鏡照的

背面

网友:
原本就沒有.掉下來(取下來)銲錫會有痕跡.
突波.IC可能燒毀.爆裂.整個掉落可能性很小.

网友:
原本就沒有   處理芯片在另一塊板子

雷擊的能量
會集中在電源區 跟 IO端口區    例如RJ-45插座

芯片是被感應電壓傷到   不會熱到掉下來

但是也可能是有的   不然其他零件是擺好看的嗎??

廠商沒這麼笨   芯片都拿cost down  為何零件不拿掉呢

這塊是不是被其他人動過了  上面的助焊劑又是怎麼回事

网友:
為何Y電容這麼奇怪

楼主:
原來如此,那可能原本就沒有了吧! 我還想說被雷打到灰飛煙滅太誇張。
是有另一塊電路板,不過看起來像是無線網路使用的,所以就沒PO。
至於助銲劑。。
那是我弄的,原本以為是那兩個高壓磁片電容壞了,
去材料行老闆說沒有那麼高的,說這種可以相容。
稍微銲一下後試試看發現還是不行就不想將銲點弄漂亮一點了,反正技術實在太差。
不管怎麼樣還是非常感謝解惑。

這是另一塊電路板。

P.S 我的PS3有線網路也因為被雷擊而壞掉,不過好在還有無線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