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K42JV 無法正常開機

楼主(2014-10-08):
各位前輩大家好:

小弟是個初學者 !
想最近幫忙維修朋友的ASUS K42時,遇到了一些問題,想來求助各位前輩;
朋友的這台筆電,一開始的狀況是插上電源供應器之後,電源供應器上的綠燈號,
會一亮一滅的閃爍,上網查尋研究之後,發現可能有短路的狀況,摸下圖的紅框右下角處會發燙,

判定可能有短路,深怕另外二顆可能也有問題,所以紅框中的三顆P0903BK我都更換成新品,
但在更換之後,雖然電源供應器上的燈號正常了;但確變成在沒有CPU和RAM及硬碟的情況下,
我只要插上電源,筆電就會自動開機,開機鍵上的燈號及筆電上的燈號都會自動亮起,
CPU旁的北橋會有一點熱的溫度,上網查了一下,聽說水銀電池沒有電,可能會自動開機,
但是我量測了一下,水銀電池有3V的電壓,應該是有電的,所以想要請問各位前輩,
這個問題要如何查起,小弟也正在學習如何維修,先 謝謝各位先進

借用 萬能小書僮  [問題求助] ASUS K42JV不開機救助
裡面有電路圖

网友:
更換有疑慮零件請上CPU 記憶體 並把機殼所有螺絲鎖上 街上HD後測試開機與否 街上DCPOWER 看安培數跳動數值相關判斷有很多文獻文章可以查的到

楼主:
先謝謝 0982700072  大的提示 ,我昨天裝上了CPU和記憶體測試之後,插上電源供應器之後,開機鍵上的燈號及筆電上的燈號都會自動亮起,PQ8304 的溫度會上昇,看來我要先找台數位式的電源供應器,才能看到電流的跳動情況 !

楼主:
謝謝各位的協助!
我昨天拿到數位式的電源供應器了!
在沒有上CPU RAM HD的情況下,會自動上電 ,電流會 0.05 ~ 0.2 之間跳動,
在先拿掉PQ8601 (UM6K1N)之後,電流就停在0.22左右不跳動了!
在測試完
+3VA/+5VA/+3VA_EC
2EC_RST#
3VSUS_ON
4ME_SusPwrDnAck
+3VSUS/+5VSUS
5SUS_PWRGD
6PM_RSMRST#
7ME_AC_PRESENT 都正常的情況下,裝上了CPU RAM 之後,結果還是自動上電了!
電流變成在0.05~0.3(0.4)之後不停的跳動!  電壓也是 15.X ~19V之後跳動!
查到這之後,就沒有什麼頭緒了,各位先進可否提供些建議呢?

网友A:
您好:電壓不是 19V固定 ?怎麼會跳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電壓不是 19V固定 ?怎麼會跳動 ?

不好意思 !!  是我的數位式電源供器的限制電流太小了!
把它調一點之後,19V就固定正常了!
但是在上了CPU 和  RAM 之後,還是會自動開啟上電,此時電流停在 0.2A~0.3A 之間
電源燈恆亮!

网友A:
這台是支援I5 CPU 板本? "橋" 故障機會很大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是支援I5 CPU 板本? "橋" 故障機會很大喔!

你好:
是I5的板本 !!!  真利害!!
在沒有裝CPU 和 RAM的情況下,POWER Button都沒按的情況下,
SUSC_EC# and SUSCB_EC# 的訊號都出來了!!!
現在一點頭緒都沒有!! ><"

楼主:
各位前輩:
想請問幾個訊號的問題,下圖中的 PM_PWRBTN# ,是不是只可能在PWR_SW#被觸發之後,才有可能被觸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