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C2922 2SC3858 差在哪裡

楼主(2014-10-08):
2SC2922
http://www.semicon.sanken-ele.co.jp/sk_content/2sc2922_ds_en.pdf
2SC3858
http://www.semicon.sanken-ele.co.jp/sk_content/2sc3858_ds_en.pdf

這兩個好像是一樣的
但是我不會看特性表
如果並連  這兩個會有什麼差異嗎

例如說 分到的電流  誰大誰小   推動電晶體 需要的電流  誰大誰小

网友:
是滿接近的!!   能不能代換  還是要看電路!!

网友:
別煩惱
射極電阻會幫你平衡

网友A:
不專業的看法....

看來2SC2922的特性還是比較快....(先導通,也先斷開--截止)
t(on): 0.2us,  t(stg): 1.3, t(f): 0.45us
工作頻率也較高:可到 f(T): 50MHz

2SC3858就比較慢...(慢導通,也慢斷開--截止)
t(on): 0.5us, t(stg): 1.8 us, t(f):0.6us
工作頻率也較低: f(T): 25MHz

後註: 這只是特性上的差異,並不一定會是問題....
就跟最高可行駛 300公里/小時 跟 200公里/小時 的兩部車
如果只是開 時速10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基本上是沒太大的差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專業的看法....

看來2SC2922的特性還是比較快....(先導通,也先斷開--截止)

在電源調整電路上應該沒有關係!!

网友:
在意 線性區的動態工作時 多晶體並接  hFE 彼此不要差太遠 (指 DATA SHEET 上   hFE Rank 要挑相同的 )
功率電晶體 這種東西  新品 操一下工作溫度 70~80'C   24小時之後
hFE 衰退10%~13%
之後 一兩個月內以每天8小時工作溫度 70~80'C   再衰退約 3%   就穩定了

功率電晶體 Ib  指前端驅動級電流  要足夠 應付 功率電晶體hFE 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