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池容量 mAh的計算方法

楼主(2014-10-09):
電池容量 mAh的計算方法
想請教, 如果電池放電, 測得電流和電壓, 固定時間取樣, 是不是是可以累加 mA x 秒數,

然後總值可大約可以判定為 mAh 呢

過程中忽略電壓

例如, t = 兩秒間格

用的是這個採樣的資料

网友A:
我個人的認知與做法是
以一C放電到截止電壓為止的時間為準

网友B:
要以定電流放電至截止電壓, 其總時間與定電流值就是電池容量.
測試過程中基本上是忽略電壓變動!
取樣只是在統計放電時間與觀測是否到達截止電壓

大大圖中的負載是可變的, 並非定電流放電, 真實時狀況中電流也不應緩慢減小, 會隨負載快速上下變動;
在量測上就需考慮到取樣時間間隔與, 負載的變動量, 理論總和是可視為容量, 早期的筆電電池容量就是這樣計算出來的!
但因動態負載的變化太大, MCU 取樣過慢, 以致一段時間就會嚴重失準, 要另外進行電池容量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以定電流放電至截止電壓, 其總時間與定電流值就是電池容量.
測試過程中基本上是忽略電壓變動!
取樣只是在 ...

請教一下, 抄來這個電路, 說是470mA定點流的
如果要改一下, 電壓是鋰電池一個, 怎樣控制她的電流到 1A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個人的認知與做法是
以一C放電到截止電壓為止的時間為準

好的
參考用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 抄來這個電路, 說是470mA定點流的
如果要改一下, 電壓是鋰電池一個, 怎樣控制她的電流到 1A  ...

這個看起來好像少了參考準位, 不太像是定電流放電的電路...

以前使用電子負載機或是類似下面老大介紹的這種電路
http://bbs.pigoo.com/thread-24404-1-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 抄來這個電路, 說是470mA定點流的
如果要改一下, 電壓是鋰電池一個, 怎樣控制她的電流到 1A  ...

xiaolaba大:
   這是小弟的拙作請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xiaolaba大:
   這是小弟的拙作請參考!!

呂大
沒看到呀
請問有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看起來好像少了參考準位, 不太像是定電流放電的電路...

以前使用電子負載機或是類似下面老大介紹的 ...

研究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呂大
沒看到呀
請問有貼嗎

X大:
   抱歉!!老眼昏花沒貼到!!
http://bbs.pigoo.com/thread-47619-1-1.html

网友(2014-11-08):
很棒的內容,現在還是很多產品還是用電池,不過與安培小時有很大的關係,因為負載的每次的電流量都是不一樣,所以電池壽命都會不一樣,這個能讓我更了解電池的流量的關係

网友:
原圖改R2//R3電阻可改變電流,原設計以Q3的Vbe=0.6V,除以1.3歐姆約為460mA.
另外電池原標定的容量是依放電小時率所計算得出,每家電池所定的小時率不一樣,這就是可以騙外行的地方。例如標示10小時率及20小時率同為10AH, 一個是1A放電可10小時,一個是0.5A放電20小時。後者若以1A放電則無法放電10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