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2253LW卡自檢?

楼主(2014-10-09):
螢幕遇到了問題,畫面一直閃動,左下角出現一個框框,這是自檢嗎?
銘牌
狀況
拉近一點
再一張
2各提示輪流出現,能消除嗎?
煩請指點
按鍵是正常的,有拔下來測試過,目前只能電源開跟關,
其他都無作用,怎麼按都不理人。

再加一張按鍵板圖片
拆了3次,已經拆到快把卡榫全部弄壞了....

网友:
有很多人多認為螢幕~"開關按鍵"~只要按下有導通就是正常

但是 對嗎?

當有問題時即使將"按鍵拆除"  or 將"開關板"拉掉~就一定算是排除按鍵的問題嗎?

答案多是否定的!

舉凡遇到按鍵問題,一率全部換新為準

网友:
有點像是按到功能調整的樣子
個人猜測是按鍵板的問題...

网友:
可能按鍵不良+1

网友A:
很明顯的
至少有一個按鍵壞了(短路)  或是被頂到 <---可能是左邊第2個  半圓/下  那個鍵
要先排除這個再繼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顯的
至少有一個按鍵壞了(短路)  或是被頂到

有拆下檢查,都正常。也有把按鍵排線拆除送電,狀況一樣。
查說明書,上面說MagicBright是什麼動態調整(自動),
不知道該怎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拆下檢查,都正常。也有把按鍵排線拆除送電,狀況一樣。
查說明書,上面說MagicBright是什麼動態調整( ...

我的是三爽913B  19吋 4:3螢幕
有6個按鍵
按左邊第2個鍵出現magicbright(螢幕左下角)3秒鐘無動作自動消失
如果按鍵確定無問題
也許是機器內韌體有問題吧
那只能請教板上專修顯示器的大大門囉
我只是黑白舞的使用者一個  拍謝n_04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三爽913B  19吋 4:3螢幕
有6個按鍵
按左邊第2個鍵出現magicbright(螢幕左下角)3秒鐘無動作自動消失 ...

謝謝指點,我再試試看,

网友:
這卡鍵  很明顯一一把所有按鍵更換調  沒意外可以排除好問題

网友B:
開機後~~把案件拆下!!
就知道誰的問題??
另外主機換個解析度~或再換另一台主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機後~~把案件拆下!!
就知道誰的問題??
另外主機換個解析度~或再換另一台主機 ...

有試過開機後將按鍵板拆下,情況一樣。
因為液晶已經有出現一條紅線,加上狀況無法解決,所以螢幕已被報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