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各位神大幫幫忙我的電源供應器又掛了

楼主(2014-10-09):
請教各位高手
我有好幾個交換式電源供應器,每當壞了就換壞了就換
真的覺得好浪費
可以請教各位
這個電源供應器的構照,原理,如果可以修,該檢查哪裡呢?不論幫不幫的上忙,都很感激

网友A:
保险司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司故障

抱歉忘記說了~保險絲是正常的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网友:
照片中的保險絲已經破了,找相同規格的換上再測試,如果還是沒有輸出正確電壓,就需要詳細檢測零件是否損壞。.

http://www.meanwell.com/search/id-60/ID-60B-spec.pdf

楼主:
真得很感謝你提出的規格
可以請教照片上的工作原理嗎
還有這個二極體的量測方式
真得很感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忘記說了~保險絲是正常的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圖片上的保險絲真的是好的嗎,請問你是用看的還是有用電錶量,要用量的才準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圖片上的保險絲真的是好的嗎,請問你是用看的還是有用電錶量,要用量的才準喔 ...

有~我有用電表量過

楼主:
剛剛有爬文一下
+v
G2
+5V
G1
請問一下這些輸出都是分別到哪裡呢?

网友C:
請先確認大電容的電壓是否正常
在確認PWM IC的工作電壓是否正常

圖片標示有誤,正確標示應該是如下

二次側整流元件
一個是+5V
一個是+2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先確認大電容的電壓是否正常
在確認PWM IC的工作電壓是否正常

謝謝大雄的回覆

另外想請教這些都分別代表什麼呢??

网友:
另外想請教這些都分別代表什麼呢??
+v   24V
G2   24V地
+5V
G1  +5V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想請教這些都分別代表什麼呢??
+v   24V
G2   24V地
+5V
G1  +5V地

如果對電源供應器沒概念,不太建議自行維修,一次側有高壓問題,而且與交流電源之間沒絕緣,有觸電的危險。

网友:
嗯,那個保險絲.....有很明顯的"外傷"說....

照理來說應該是壞且要換新...

网友:
明緯 的電源供應器 可以送回去修

你連輸出端子定義都沒清楚
不建議維修
APFC區要有380V   MOSFET 跟橋式整流 等等功率晶體  要拆下來量
PWMIC    VCC要在範圍內    這要查IC  規格表(英文)

先檢查是哪種故障   不輸出  有電壓沒電流   間接性供電

然後保險絲要換掉   破掉了會有安全疑慮

网友:
ID-60B  有兩年品質保固
http://www.meanwell.com/search/id-60/id-60-spec.pdf

楼主:
了解了~謝謝各位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