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用的示波器,類比/數位/USBee/DS0201?

楼主(2014-10-09):
最近在學習 arduino,
但是要測量信號的時候…………
用電表根本辨認不出來~

這時候想到示波器…………
上沒屋頂找了一下~新品貴的要命~
二手的距離太遠,而且不會驗機~
(小弟住台中)

這時候找到一篇文章說到 USB base 的示波器,
說是連接電腦的示波器?
google 以後能找到的相關設備有 USBee AX/DX ,
到沒屋頂找了一下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k=USBee+AX&o=4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k=USBee+DX&o=4
相關的產品好像不少?

延伸搜索~ DS0201 手持式示波器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B9&t=0&o=4

研究一下規格,
AX/DX 一堆店家都是直接複製大陸的規格表,所以解讀上有點困難~
只看到類比頻寬 3MHz,
DS0201 好像更低,只有 1MHz?
如果我拿來測量 arduino 的震盪器 16MHz 會量不出來嗎?

不知道想找二手示波器的話要上哪找?
…………但是一般示波器體積還真的不小~
要是跳下這個坑~還要整理空間出來放~

网友:
關於頻寬問題,若是測量數位信號的話,我已有提供方法增加測量範圍的技巧.

USB示波器~這好用麼?USBee DX 雙輸入示波器.

网友:
這個呢?
USB saleae邏輯分析儀 單片機 ARM FPGA調試利器 24M采樣8通道
http://tw.taobao.com/item/370933 ... 3-bd77-5d0561e9e51d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b1kolr12315f

這款我有考慮中!!  可以參考一下!!

网友:
你可能要考慮二手  我現在手上的就是二手1K價

開關會彈跳 整理一下就好了

或是存個錢吧n_131|
有心做事 就一定能達成的   這也是給自己出測驗
我現在也在存示波器GWInstek GDS-1102-U   但是存好慢阿n_170|:on_132|

楼主:
二手應該都是大型居多
小型的可能性應該不大

而且不知道要上哪去找賣二手設備~

兩兄推薦那個不在考慮範圍內,
首先~示波器跟三用電表設計在一起感覺上就是很弔詭的情況~
一不小心接錯高壓就爆了吧?
而且頻寬 20M 感覺偏低~

最重要的~我想要雙通道的機種啊~
:on_132|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手應該都是大型居多

小型的可能性應該不大

示波器是具有 時間的電壓表   這句話你以後會懂現在先記著

要小的話 那就是要更多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手應該都是大型居多

小型的可能性應該不大

http://tw.taobao.com/item/107914 ... amp;ns=1%2C1#detail

那只剩這種可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tw.taobao.com/item/10791471066.htm?fromSite=main&spm=a230r.1.14.30.LBMhxM%2Ca230r.1.14.30.L ...

這個也買不起啦~

目前預算約 2-4K ~
雙通道
50MHz
DSO 還是 ASO 還在考慮中………

不知道有沒有哪位知道台中那裡可以買到二手儀器?
基本的整理自己應該可以搞訂~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也買不起啦~

這種預算,也只能用傳統示波器了!!

傳統示波器很好用的!!  別瞧不起他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也買不起啦~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7027705319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8169558212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4174896394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0092988261

參考一下!!

我也是用這種傳統示波器而已!!

网友:
中國製品就兩家可以考慮,普源Rigol與利利普Owon,但是你的預算太低真的還是建議買二手類比示波器就好

网友B:
不然這樣子好了  你跟我們講你大部分會量到哪種信號??

你如果要量arduino   我覺得其實用邏輯分析儀就好了

CRT示波器  太大      你可以立起來  放在地上   電源線用L頭就好   後面的端子依你的應用是用不到的

我在網上看了看   2.5K就能買到不錯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然這樣子好了  你跟我們講你大部分會量到哪種信號??

你如果要量arduino   我覺得其實用邏輯分析儀就好了 ...

感激版主的回應~

目前的主要用途是 arduino 跟單晶片~
想檢測零件是否正常~
最起碼要可以測上面的晶體震盪器是好的還是壞的,
但是邏輯分析儀頻寬好像不夠?
(arduino 上的震盪器是 16MHz)

网友C:
選示波器及可~

邏輯分析儀用途很特殊~一簡單產品開發上,它不是很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選示波器及可~

邏輯分析儀用途很特殊~一簡單產品開發上,它不是很需要~

實際上到現在還是搞不懂邏輯分析儀跟示波器之間的不同?
目前淺薄的瞭解是示波器主要還是檢測類比訊號,
邏輯分析儀主要是檢測長串的數位訊號

网友:
邏輯分析儀可以一次同步監測多通道的數位0/1信號測量,方便計算各信號間的時序/延遲
示波器則是可進行完整的波形檢視/量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