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37HL86G 畫面異常,還有救嗎?

楼主(2014-10-09):
請教各位先進:
這台板上的油畫案例好多,這台畫面感覺很像油畫,但不太像,畫面可以看出垂直被分成好幾列,只有最右1列顏色正常,有看過1個類似案例,但沒有下文了。

檢查如下:
1.以公板去點,排除AD板問題
2.TCON gamma電壓排列正常,IC也不發燙,先排除
3.上方排感,之前有前輩維修過,有跳過線,量測每點都有導通(全部換新有用嗎?)
4.4條排線都已換新

不知還有哪裡可以檢查的?有前輩說是driver ic問題,如真是這台只能默默進殺肉場了嗎??沒得救了嗎??

感謝!!

网友A:
IC不發燙.不代表他正常..先換再說!

网友B:
邏輯板+1
今天才弄了一台一樣的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不發燙.不代表他正常..先換再說!

請教j大gamma電壓正常也要換嗎?2顆都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邏輯板+1
今天才弄了一台一樣的出去

感謝h大,信心增加不少,也是gamma ic出問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h大,信心增加不少,也是gamma ic出問題嗎?

故障問題指向 TAB(DRIVER)

楼主:
哇!那真沒救了喔...

网友:
我也覺得面板NG佔大部分~因為你的故障畫面有出現直剖線~
想辦法先弄張確定好的邏輯板來試試~一樣的話面板就應該拜拜囉...

网友:
BEER 大的論點   有譜!!  +1

因為畫面呈現的部分,不像GAMA  IC 故障畫面,就圖像有寬帶的色差來看,TAB壞的機率很高!!

楼主:
真的只能做最後掙扎了,徵求有無好心人士可以借測v37 c0 tcon,謝謝。

网友:
這台T-CON跟面板都容易有問題,面板故障機會頗大。

网友C:
軟排線&T-CON的問題居多

這種現象.面板的問題可能性不大

這塊面板的故障大部分是一半的影像不良.VOM反白.黑屏(短路引起的)
樓主的圖片比較類似少了1到2組(輸出TTL的訊號)

有些訊號的電感不能用跳線的方式.會產生匹配的問題.

网友D:
漏電...............

先要確認您的基本功 Okay...再換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軟排線&T-CON的問題居多

這種現象.面板的問題可能性不大

感謝小張大說明,又燃起一線生機。想嘗試換排感看看,不知這排感有代號或規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漏電...............

先要確認您的基本功 Okay...再換唄!!

總是要嘗試看看,才能從失敗中記取教訓嘛!
您說的漏電是指排感出問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總是要嘗試看看,才能從失敗中記取教訓嘛!
您說的漏電是指排感出問題嗎? ...

我的要求比較高...
如果您能把烙鐵焊接的基本功..練的與全新品差不多再說吧...

网友E:
t-con+1 我家的之前也是一模一樣的情形
換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t-con+1 我家的之前也是一模一樣的情形
換掉就好了

感謝您的經驗分享!現在已將目標放在TCON,找時間好好來款待它。

网友:
阿哈~這片T-CON剛修完,
先換AS-15,旁邊AS0712也要換,通常兩個會一起壞,或者0712先

重點是要過電前,先把兩隻手指放在兩顆IC上面
開機如果立刻變燙,請立即拔掉電源。
差個一兩秒,那兩顆IC會再次燒毀。
如果兩顆IC在焊工優良沒有短路的情況下燒毀,推測為面板問題喔!!

最後,四片排線也要一起更換,QDI的面板....別提了....

楼主:
剛好回收廠有一台壞的很嚴重的,連夜趕緊去要了TOCN回來拆了5顆排感換上

一切都恢復正常了!!

非常感謝PIGOO的大大們給了很多正確的方向,讓這台能夠起死回生

還要把借來TCON回復還回去...明天再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