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量出來的數據正常與不正常的是多少

楼主(2014-10-09):
大家好.我是新手.請問大大上述的電容量出來的數據正常與不正常的是多少?感謝回覆.......

楼主:
我問的是這篇裡面的電容.謝謝~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t=ACER%2B%2BAL1716

网友:
我的標準是電解質電容+20%,-10%以內算正常,陶瓷、麥拉等+-5%內。

网友A:
大顆的電容,像400V 220V幾百uf這類,量出來是正常的,但有可能其實已經壞了。

低價電容表不一定量得出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顆的電容,像400V 220V幾百uf這類,量出來是正常的,但有可能其實已經壞了。

低價電容表不一定量得出來 ...

請問 要如何才能檢查出電容的好壞?

网友:
違反版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 要如何才能檢查出電容的好壞?

專門測電容的儀器或「示波器」。

會操作的話,示波器是一切電子電路的照妖鏡。只要角度喬得好,鏡子裡就可以照出你要的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