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獅子心LET-168 四槽1200W烤麵包機

楼主(2014-10-09):
不來與三太子結緣,美眉每天就等著吃烤焦的吐司
獅子心LET-168 兩組加熱絲各600W,共四槽

診狀:烤吐司不會自動跳起,烤到冒煙,烤到焦炭

電子機械式構造

啃! 翻了幾圈,接線都是加熱片,找不到感溫裝置

原來TR1是常溫90K的NTC(同電磁爐感溫),常規多標示TH (本機可能取TR Thermo-Resistor)
VR與R5、R9併聯成溫度感應源,烤濃烤淡就靠2K VR來調整

Q2、Q3組成電壓比較電路,Q1是電磁線圈的開關、D3防飛輪效應、X1、X2為電磁線圈

兩顆電磁線圈在手柄下壓下時,會構成自保持迴路通電
兩顆黃色鍵是指示燈,也是加熱中中斷開關

兩顆溫控VR中腳都斷路,如果從露天拍回來2K/3P VR,保證會賠錢修理

左板VR用1.5K併聯頂著,烤濃一點

右邊用620R,烤淡一些些

加熱下,右邊如預期先彈起(此款式不必靠吐司來壓重)

三太子披荊斬棘的足跡,請眾生一路好走

网友:
1200Wn_086|
開的時候電燈會閃一下吧

8~6 歐姆為一秒

网友:
哇~這是好主意呀,下回我遇到了,我也要來試一下,謝謝大大詳細的介紹啦~

网友A:
請教一下  我修好幾台都是電磁線圈
銲點融掉接觸不良  銲過就好  可是不耐用
有解嗎?    感謝

网友B:
敢問三太子,這VR有這麼貴? 看起來好像電子街就有的一般品不是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敢問三太子,這VR有這麼貴? 看起來好像電子街就有的一般品不是嗎?

關鍵字:美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關鍵字:美眉

如果是做面子,那的確會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  我修好幾台都是電磁線圈
銲點融掉接觸不良  銲過就好  可是不耐用
有解嗎?    感謝 ...

sam0818大:

原來也不是用焊,用鋁材壓接試試

网友:
這樣可以交差啊?~~~萬一妹妹要能調整溫度咧?

网友E:
順便說明一下可變電阻的內部結構:
基本上,轉動刷子的角度,就代表碳膜的長度,就代表電阻值。
最常遇到的問題就是刷子接觸不良、助焊劑的氣體跑進去,附著在碳膜上導致接觸不良,
或者刷子把碳膜給刮破了。

基本上都是無法維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順便說明一下可變電阻的內部結構:

基本上,轉動刷子的角度,就代表碳膜的長度,就代表電阻值。

如果炭膜的圈圈數有好幾圈代表它一次等同有好幾個VR在封裝一起?

一圈炭膜+一刷子=1個V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  我修好幾台都是電磁線圈
銲點融掉接觸不良  銲過就好  可是不耐用
有解嗎?    感謝 ...

1. 導線穿過PCB固定,再焊接(如本文)
2. 剪鋁罐夾接
3. 改用含銀焊錫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炭膜的圈圈數有好幾圈代表它一次等同有好幾個VR在封裝一起?

一圈炭膜+一刷子=1個VR? ...

要看它的接法

一般而言

一組刷子 配一組碳膜  刷子是細細的片裝 3~4片  碳膜則對應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看它的接法

一般而言

知道了~~因為之前看過人加對VR噴WD-40,如果炭膜刮傷
嚴重應該整顆換掉才是..

网友:
借轉載  FB

网友:
引用 网友D:
sam0818大:

原來也不是用焊,用鋁材壓接試試

謝謝大大的指導
下次改進   ^^

网友:
引用 楼主:
1. 導線穿過PCB固定,再焊接(如本文)
2. 剪鋁罐夾接
3. 改用含銀焊錫

感謝太子爺的技術指導
小弟又學到一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