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H4242 開機亮綠燈沒幾秒變紅燈待機,請教SC1011 ic

楼主(2014-10-10):
BENQ SH4242 一個月前也是這狀況開機亮綠燈沒幾秒變紅燈待機,只要多開幾成功後就可以看
最近變成"開機亮綠燈沒幾秒變紅燈待機"

BENQ SQ4242電源板~自動關機再開機
http://bbs.pigoo.com/thread-52780-1-1.html

感謝各位..之前這一台各位說換TNY280,已完修。

今天這一台問題感覺很像,只是那台可以看幾秒自動從開,這一台不會重開。
問題點發現起動變綠燈,又熄掉,變待機紅燈。5vbs不見...0v
看這一棵腳很像之前的TNY280...附近電路很像。
是不是這一顆SC1011FN掛了??

有這一棵DATA嗎??我找不到?

可用TNY280取代嗎?

网友A:
這一個ic可以代用的,我試過可以

网友B:
你測試時有沒給訊號源,沒訊號源會進入休眠是正常喔!!

+5VSB你有量對嗎??    有紅燈表示+5VSB有才對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個ic可以代用的,我試過可以

是280待1011還是1011待280?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測試時有沒給訊號源,沒訊號源會進入休眠是正常喔!!

+5VSB你有量對嗎??    有紅燈表示+5VSB有才對喔!! ...

有給,測試方式。待機,起動,綠燈約1秒,熄滅,變紅燈待機。之前那台會自己在起動。
換上次NG的270。。5vbs不到5v。只有2.7v

网友A:
42吋通常耗電較大  280可以去查data也是耐流較大 原廠用1011 當然兩者都可互代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吋通常耗電較大  280可以去查data也是耐流較大 原廠用1011 當然兩者都可互代啦 ...

有1011的資料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吋通常耗電較大  280可以去查data也是耐流較大 原廠用1011 當然兩者都可互代啦 ...

另請教你是280待1011還是1011待280。謝謝

网友A:
ssc1011查不到資料的 我說過可以代 既然你不信 那就算了 最後再說一次 是280代ssc1101  我不會再回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c1011查不到資料的 我說過可以代 既然你不信 那就算了 最後再說一次 是280代ssc1101  我不會再回應了 ...

快樂大
感謝~我也查不到
抱歉!!因為我是問280可代1011還是1011可代280...你說可代!我搞不清楚是誰代誰?
這次我懂了!!趕快去買~
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