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磁開關昨天燒掉了

楼主(2014-10-10):
這個電磁開關昨天燒掉了.... = =
請教各位
我該注意些什麼呢?
可能問的問題很基本,還是想聽聽大家的指教

网友:
要看一下負載有沒有問題

网友:
通常是欠相造成,請注意後端馬達線圈是否正常.
或是當初端子在鎖的時候未鎖緊,造成間隙造成該點跳火而燒焦.

网友:
螺絲要定期維護, 把它鎖緊,就可避免.

网友:
怎麼沒裝顆電譯保護ㄋ!

网友:
看第2張的照片應該是接點沒鎖好 久了發熱接點燒壞了

网友:
連結不確實   端子燒掉

把黑黑的磨掉   打開開關    接點也磨一磨

网友:
還有如果是工廠的話
請檢察其他螺絲

工廠的設備   為了生產通常就是用最快速的方法做維修  所以不確實

网友:
這帖子是否移至自動控制比較合適 ???

楼主:
了解了~謝謝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