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M100螢幕開闔超過30度夾角無畫面

楼主(2014-10-10):
拜讀l120大大的維修實例『ASUS F50ZU有畫面無背光維修實例』
小弟自用的NB(Toshiba M100)也出現類似的狀況,只是不知道該檢測哪個方向。

『狀況』
1.可正常開機,透過Dsub外接螢幕是正常的

2.螢幕開闔角度超過30度左右就沒有背光,低於30度正常顯示。

3.不接高壓板降低變動因素,螢幕開闔角度超過30度左右就沒有背光『而且液晶沒有畫面』。

4.屏線在一次送電後屏線接往主機板的接頭一隻接腳有燒焦的痕跡。

請問如何判定是屏線或是高壓板的問題!?

在此詢問各位先進的意見,懇請回覆。

感謝

网友A:
哦!  是螢幕開闔角度,還以為是開機時間
螢幕屏線有問題,應該就是有燒焦那條,有拆斷接觸不良
接一新的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是螢幕開闔角度,還以為是開機時間
螢幕屏線有問題,應該就是有燒焦那條,有拆斷接觸不良
接一新的試 ...

l120大大該條屏線國內有貨源嗎?
一般網拍我詢問過幾次找不到,是不是只能到淘寶網採購或是透過露天代購?

在露天已經有詢問過淘寶代購含運費255,有些貴~

請開示~感謝

网友A:
那 30 pin 的屏線可以拆下來嗎 ?
然後照張清楚的像
筆電型號(Toshiba M100)
到徵求啟事版徵求看看
幸運的話或許很快就可以找到

网友B:
應該是螢幕排線問題,
你是說排線含運費255很貴嗎?
那只能DIY自己接最省了

楼主:
對了,我想起來了燒屏線前這個症狀就先出現了...
假設沒有燒的話,這樣還是能100%確認是屏線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 30 pin 的屏線可以拆下來嗎 ?
然後照張清楚的像
筆電型號(Toshiba M100)

好的~碰碰運氣吧!
真的沒有就只能請人代購屏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螢幕排線問題,
你是說排線含運費255很貴嗎?
那只能DIY自己接最省了 ...

我想也是!
只是要相同的料號!

网友A:
應該是這條

原裝 Toshiba 東芝 M100 屏線 M105 屏線 排線 料號dc020007k00

http://tw.taobao.com/item/100887 ... .7406521.0.0.VBuQo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螢幕排線問題,
你是說排線含運費255很貴嗎?
那只能DIY自己接最省了 ...

我不知道何理的價格是多少,這是我目前詢價中條件提供的還算不錯的!
國內沒有管道的話只能摸著鼻子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這條

原裝 Toshiba 東芝 M100 屏線 M105 屏線 排線 料號dc020007k00

下周一來訂一條好了!

雖然目前都外接螢幕正常使用, 為了NB可攜性還是該花~

怕是換了還是症狀沒好~我就折衷利用改裝面板當雙螢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周一來訂一條好了!

雖然目前都外接螢幕正常使用, 為了NB可攜性還是該花~

用烙鐵把斷線接起來就可以再利用了,
順便練一下焊接技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烙鐵把斷線接起來就可以再利用了,
順便練一下焊接技術

老大~那線很細勒~
要拆掉還要再焊回去?!好傷眼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大~那線很細勒~
要拆掉還要再焊回去?!好傷眼力~

那就花點錢換排線吧,
DIY樂趣多省錢花時間,
但是成就感無價,
反正最後都決定要買了何不試試,
我是有接過才會給你建議的

网友C:
開闔某角度會有問題  目前遇到的都是屏線

网友D:
引用 楼主:
l120大大該條屏線國內有貨源嗎?
一般網拍我詢問過幾次找不到,是不是只能到淘寶網採購或是透過露天代購 ...

此屏線淘寶代購225元算非常便宜了...
不管代購方是否有集運或更省運費的方式到台灣來
以您自己購買的話一條屏線100+運費直送台灣150
費用加一加也要250元了...
就算代購賣家用集運的方式其實沒賺到您的錢....(若批大量屏線再集貨到台灣來則另當別論)
幫您代購的人可以說是做功德的...
以您這條屏線在台灣沒有的情況下...
一條就算500還是不算貴...
因為您拿去給維修店家修少說都1~2千...
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屏線淘寶代購225元算非常便宜了...
不管代購方是否有集運或更省運費的方式到台灣來
以您自己購買的話一 ...

大大您看錯了~我是寫『255』,因為沒有其他管道可以比較。

所以一直認為有點小貴n_043|

您提供的資訊很具有參考性,再次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花點錢換排線吧,
DIY樂趣多省錢花時間,
但是成就感無價,

那...具體作法要怎麼處理?!站內有相關文章可參考嗎?
替代線材要找IDE排線或是其他的?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開闔某角度會有問題  目前遇到的都是屏線

 好的,一旦確定如何自己焊回去的方法。
兩邊同時進行,成功修好屏線就多一條備品了

楼主:
剛好這兩天放假~買屏線前先死馬當活馬醫。
拆之前還在想,『要如何確認燒掉的是哪條接哪條』。

1.後來回想原先的症狀,螢幕開闔的那段轉折屏線最有可能出問題。
果不其然,燒出一個洞了。不拆開黑色皮還不知道是這裡燒掉,可能還傻傻的拆靠近主板的那段轉折!
2.用小剪刀剪開屏蔽,發現除了燒掉的不是一條,而是兩條(黑色與咖啡色)。

3.除此之外,有五條塑膠外皮疑似脆化露出金屬絞線    O~M~G~ 不想剪開重焊。

想用『IDE排線』來取代,但是拆開IDE排線好像是單心線,這樣似乎不是很適用與耐用!?

焊回去的焊接處要如何處理?0.6mm熱縮套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好這兩天放假~買屏線前先死馬當活馬醫。
拆之前還在想,『要如何確認燒掉的是哪條接哪條』。

焊接回去的部分線材請用絕緣膠帶包覆

楼主:
~大會報告~
接完後的成果:背光亮了,變成沒畫面了
還變色了~

看樣子這條屏線是沒救了,看來可以使用B C方案: 買新屏線或是考慮將這塊面板改裝成第二螢幕。

楼主:
換屏線,重生再戰n年。

网友(2014-11-09):
修好的心情不錯吧!爽爽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