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禾聯 HD-37U33 改120m倍頻板+v59s公板

楼主(2014-10-10):
上次改了32吋 這次同行又拿了37"讓我改
拆吧
應該不是壞這 再拆
翻過來
兇手120m倍頻板 藏在鐵板下方 在超高溫度散熱不良下
難怪會壞

準備下列東西準備改下去

新同學 L型 V59S公板 剛剛好塞的下 不然我就頭大
倍頻板已經燒好 LG程序 按照板上的接口
把線接上 就可以

先拿我的自製測點屏治具測試一下 有點醜能用就行
已經亮起來了  因為突然有人來 所以忘了拍配置圖請大家見諒
組裝起來測試吧
原本 字看起來 有些糊掉 經過了解後
進入工廠模式 將 ab模式打開就正常
大家可以記起來 下次有遇到可以試試
拆下來沒有用東西 就準備回收吧

後記 不管會不會修會改就第一名
保證看電視看到面板壞 主板跟倍頻板一定不會壞
阿資大說 不管是不是120m改就下去就對了

网友:
看畫面很優ㄋ

网友A:
所以你的意思是原始設計有缺陷導致壽命不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的意思是原始設計有缺陷導致壽命不長?!

我賣的中古電視 跟維修客人送修 這一年來 都沒有返修的記錄
我都跟客人講  中古電視 外觀是舊的裡面的零件新的 保證看到面板壞 零件還不會壞
要送修的也是跟他說明把會壞的一次全部換掉多花一點錢  保證 可以繼續看個3~5年
不會像一般的工作室一樣 就算把你今天壞掉修好了  過不久 又壞了或者又壞了其他地方再跟你要維修費
這樣 人客 心理不會"幹"嗎 搞不好還賴你根本沒修好  人客聽了都馬乖乖付錢說有道理
我也跟你說過 科技都在進步 以前設計的 跟現在設計的當然不同 現在你去注意一下 新型的LED電視
看一下 他的 設計的輸出 選單是不是都我們現在V59一樣  哪你思考一下 把現在 新型V59裝在
舊款的液晶電視上 效果跟耐用度 會有差嗎 這用膝蓋想馬知道
還有廠商會推不會壞的電視讓你看一輩子嗎 為何 電容要用凱布森 黑金剛不是比較好嗎
工廠的RD難道 會不知道 怎樣設計線路 才不會壞嗎 當然都知道
結論就是設計時間到讓你壞 讓你修 讓你換電視
這就是"生意"

网友:
你叫我37U33殺肉
HERAN HD-37U33 冷開機畫面有屏障(棄修)
原來~你在背後偷偷的改板,給我賠來

网友:
恭喜維修成功!字看起來 有些糊掉 經過了解後
進入工廠模式 將 ab模式打開就正常!智哥什麼是ab模式!你都没説過!

网友:
就是產生間隔線
高解的面板是10組LVDS-->前5組(A)跟後5組(B).

工廠模式裡所謂的AB.意思就是前5跟後5的LVDS訊號對調

网友:
謝謝張大師解惑!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