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想 OEM 19吋螢幕 開機2秒燈管熄滅 螢幕變黑 開關後一樣

楼主(2014-10-10):
小弟不才 在痞酷 耙文好一陣子了 有發現 類似問題換電容就會好的軟柿子 我可以撿來吃  恰好公司有一台螢幕症狀幾乎一樣 公司螢幕換新後 把壞掉的搬回家 ...結果這棵柿子還沒熟 一點都不軟..
想要把PI板整個換掉...因為不會修 但是露拍沒賣
淘寶到是一堆 ...可是不會 淘購
http://tw.taobao.com/item/201251 ... 8-9f3d-41f07df732bd
完全一樣的東西 還真便宜

楼主:
不怕P大見笑 不太會拆燈管 怕會把它弄殘廢 而且沒有測燈管的工具 @@ 是否應該買一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怕P大見笑 不太會拆燈管 怕會把它弄殘廢 而且沒有測燈管的工具 @@ 是否應該買一個....

你目前猜想是燈管~哪你可接連接別台燈管下去測試
不然~如果燈管沒壞~也有機會~被你拆斷
抱歉喔~我對這也不是粉懂..我都這樣測試~所以不知道能不能幫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目前猜想是燈管~哪你可接連接別台燈管下去測試
不然~如果燈管沒壞~也有機會~被你拆斷
抱歉喔~我對這也 ...

.....已經被我弄斷了  @@
看來 要給他改 LED燈了 ...當作練習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被我弄斷了  @@
看來 要給他改 LED燈了 ...當作練習

要改 也是得先把供電、ON/OFF所須的電壓先抓出來呦 不然改了變白改

楼主:
謝謝大大提醒 有看過這篇修改文
液晶螢幕改裝LED背光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44429-1-1.html

就當作練習吧 ......

楼主:
話說 燈管被我弄殘廢後 就跟學姊買了LED修改套件來 修改
24吋寬屏螢幕可調光 LED燈條改裝套件,3M 4mm雙面膠帶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112
先找出 VIN GND PON ADJ

恆流板

恆流板

恆流板上沒有 P_ON 與ADJ 用猜的 ENA 應該是 P_ON 另一腳DIM 應該是ADJ

P_ON與ADJ 正面

P_ON與ADJ 正面

PI板上也沒有 P_ON 與ADJ 再猜一次 BL_ON 應該是 P_ON 另一腳BAI 應該是ADJ
^^  猜對了

燈條上有編號

燈條上有編號

燈條背面沒尺寸標記 但正面有燈珠編號 學姊有說 這燈條是3珠一串 比好長度 算一下燈珠 用力給她剪下去

+14V蟲這裡接

+14V蟲這裡接

VIN與GND 由這裡接給他它一下熱熔膠固定

P_ON與ADJ 背面

P_ON與ADJ 背面

P_ON 與 ADJ 由背面接

接好測試正常後組裝回去

完工後燒機測試

完工後燒機測試

燒機測試

將螢幕調成暖色系

將螢幕調成暖色系

調成暖色系 比較不會刺眼

問題請教  此PI板 電源接口標記+14V的腳 量測不到電壓 在高頻變壓器的一次測卻有+14.8V(我是用電表DC檔量測的)變壓器可以接直流嗎? 還是我量到的其實是高頻交流  我的恆流板 VIN跟GND 也是從這裡接的

裁剪下來的燈條

裁剪下來的燈條

裁剪下來的燈條試點燈

裁剪下來的燈條試點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