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手工自走車 T-64 v3.8

楼主(2014-10-11):
一年以來因為忙著比賽,很久沒上來發文了,最近因學校作業做出一個新玩具--自走車
基於Arduino Nano製出的自走車,採單面感光電路板+一大堆跳線,讓一般人製作上比較沒技術方面的問題需要克服

這次做自走車,為了N20減速馬達,第一次自己在淘寶買東西呢,遇到對岸的國慶日,東西延誤了一個禮拜才收到,擔心了不少
以下貼幾張圖給大家看看成品的樣子

网友A:
好完美阿
如果PCB佈線在更好的話那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完美阿
如果PCB佈線在更好的話那就好了

您是指跳線的部份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指跳線的部份嗎?

空接的部分
跳線的話這沒辦法 走線間距要更細  對純手工而言 這有風險 所以跳線是沒關係的

34063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接的部分
跳線的話這沒辦法 走線間距要更細  對純手工而言 這有風險 所以跳線是沒關係的

因Layout軟體為Fritzing,最低線距為2.54mm,沒辦法...
創造理念是以自由軟體開發,電路板也採用單面板,省去技術方面的問題

网友B:
我就覺得奇怪怎麼好像少了人,又想不起來,原來就是你不見了.

既然稱做自走車,為何沒有看到IR和超音波收發器?

我以前有買兩套免程式的追黑線自走車,擺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覺得奇怪怎麼好像少了人,又想不起來,原來就是你不見了.

既然稱做自走車,為何沒有看到IR和超音波收發 ...

scottwang大大, 好久不見呢
您提到的幾項感測器其實都有歐^^
紅外線感測器為CNB1001,SMD包裝藏在電路板底下

HC-SR04超音波收發模組訂了還沒送到,預留的腳位在這兒

以及今天早上去材料行買0.5歐姆的電阻及8pin IC座也上料了,目前已經會轉圈圈

网友B:
用Arduino Nano,寫程式應該比8051系列的輕鬆多了吧?
看看是否要加個小吸塵器,先試試能否當清潔機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rduino Nano,寫程式應該比8051系列的輕鬆多了吧?
看看是否要加個小吸塵器,先試試能否當清潔機器人. ...

是呀,但51、pic寫久了真的會不習慣
還有寫好一陣子的C,再回去寫MS VB結尾都會習慣加分號...

网友C:
一般的感光自走車,其感測器通常只有2顆或3顆,樓主用到5顆,請問是否有特別用途(走迷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感光自走車,其感測器通常只有2顆或3顆,樓主用到5顆,請問是否有特別用途(走迷宮)? ...

是的,要走線迷宮,判斷叉路用的~
如果行的話,最外面兩顆開一點比較好,增加感測距離,這台車是設計給1.5cm的線使用的

网友B:
Arduino Nano應該不用300元,馬達和輪子傳動組,IR,超音波各多少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duino Nano應該不用300元,馬達和輪子傳動組,IR,超音波各多少錢呀?

馬達、輪子、馬達固定座含螺絲組,三份平均一份約300元
超音波是從露天買的 50元不含運費,IR是學校發的,價格露天查25元一顆

网友B:
我的一對超音波收發器,買了快30年,以前買的都很貴,完全沒用過,不知壞了沒,你的IR編號,發射距離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對超音波收發器,買了快30年,以前買的都很貴,完全沒用過,不知壞了沒,你的IR編號,發射距離多少? ...

紅外線:CNB1001或者CNB10010都行,距離地板約1.5cm
超音波:HC-SR04 2-400cm

网友B:
引用 楼主:
紅外線:CNB1001或者CNB10010都行,距離地板約1.5cm
超音波:HC-SR04 2-400cm

你的Ir感度如何,好用嗎?
你現在用的反射距離好像是2mm以下的效果較佳,為了價格嗎?
因為反射距離短,所以需緊靠地面,而且地面要很平整?

請看最右下的Ic與D的圖.
CNB1001 datasheet.

我目前用的Ir是分開的5mm,聽賣的人說約30~40cm距離,他說測過許多Ir才找到適合的,沒說編號所以不知,但是效果很好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Ir感度如何,好用嗎?
你現在用的反射距離好像是2mm以下的效果較佳,為了價格嗎?
因為反射距離短,所以需 ...

大致量測過電壓,以白色的紙靠近約3.8V~4.2V,移開後昇回電源電壓接近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致量測過電壓,以白色的紙靠近約3.8V~4.2V,移開後昇回電源電壓接近5V

你有測過最遠而穩定的反射距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測過最遠而穩定的反射距離嗎?

還沒有耶,等程式跟電路修正好後來試試看,不過我想1.5cm差不多是極限了
光電晶體的部份我將E腳接地,C腳串一顆47K電阻到電源,Arduino抓C腳的電壓做偵測。

用電錶量有反射及沒反射的電壓介於4V~5V,感覺範圍有點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還沒有耶,等程式跟電路修正好後來試試看,不過我想1.5cm差不多是極限了
光電晶體的部份我將E腳接地,C腳 ...

可能是你的接收推動電路沒有弄好,不怕改的話,把電路貼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你的接收推動電路沒有弄好,不怕改的話,把電路貼出來.

紅外線的部份就這樣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紅外線的部份就這樣子

當LED的If=20mA時,Vfmax=1.4V,所以LED的限流電阻可以再降低以提高電流增加亮度,這樣反射時接收的光電晶體導通就會較多.

Vr=5V-1.4V=3.6V, I用20mA的80%為16mA.
R = Vr/I = 3.6V/16mA = 225Ω,可以用220Ω.

先試減少LED限流電阻,增加LED電流和亮度,LED的Ifmax=50mA,所以其實可以再增加電流,但是怕沒有備份的,所以就不試了.

再來光電晶體在沒經過電晶體放大的情形下,在光電晶體兩端增加一個1M的電阻做預備電流,若這樣有改善了,再來決定是否要增加電晶體做電流放大.

此款光電晶體的電流很小且由顏色區別,不知是指什麼的顏色,還有你的是哪級的?
Color indication of classifications
Class IC (μA) Color
Q 23 to 50 Orange
R 41 to 90 White
S 74 to 160 Light blue

网友A:
借轉載- FB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LED的If=20mA時,Vfmax=1.4V,所以LED的限流電阻可以再降低以提高電流增加亮度,這樣反射時接收的光電晶體 ...

不好意思,手上的好像是CNB10010才對,白色點點的
另外"在光電晶體兩端增加一個1M的電阻做預備電流",這是什麼意思?原理是什麼?
http://pdf.datasheetarchive.com/ ... 020/ScansEX8190.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轉載- FB

ok,註名來源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註名來源即可

轉貼將轉到https://www.facebook.com/pages/% ... goo/70556207284668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轉貼將轉到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7%97%9E%E9%85%B7%E7%B6%B2%E9%9B%BB%E5%AD%90%E6%8A%80%E8 ...

啥米時候有這個專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手上的好像是CNB10010才對,白色點點的
另外"在光電晶體兩端增加一個1M的電阻做預備電流",這 ...

在光電晶體兩端增加一個1MΩ的電阻做預備電流,其實是做預分壓,在光電晶體沒有收到光線時先降一點點壓降,等到有收到光線了,因為1MΩ與光電晶體並聯分壓的作用,希望能拉大有光線和沒有光線時的電壓差距,效果如何,要看你是否有去試.

因為光電晶體的電流較小,光增加LED的電流與亮度,電壓降下多少,就等你去試了,正常光電晶體是做類似觸發元件,需要再接一個電晶體做放大,而非像你這樣直接做推動輸出.

网友:
並聯分壓 這概念 很類似在一個電流源上接一個高阻抗電阻 突然並上了低阻抗電阻

恆定電流都往低阻抗走了 電壓當然就一定會比只有高阻抗電阻來的低了

這個電流源可以直接用電阻實現   R1接正極與R2   R2接R1跟光電晶體與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光電晶體兩端增加一個1MΩ的電阻做預備電流,其實是做預分壓,在光電晶體沒有收到光線時先降一點點壓降, ...

正在準備v3.9版本,LCD的部份出了些狀況,學校當時發的時候以為LCD的腳位對應功能跟傳統1602的功能一樣,在LAYOUT時出錯了。

下一版本再將紅外線二極體的電阻降低!
修改完畢後再把檔案上傳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