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排線的維修...必看

楼主(2014-10-11):
這是關軟排線故障的維修,相信對大家有一定的幫助,請慢慢欣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mD6Jbpf2I
重點提示:軟排線的長度/pin數/軟排厚度(藍色膠片)/刮刀的使用(彎曲使用)--左右兩接口反向時的處理方法(reverse)

网友A:
學習了,不過對手會抖的我,會是個挑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學習了,不過對手會抖的我,會是個挑戰!

是哪隻手在抖啊?
看是要槌一槌或者像這樣練一練 ... 或這樣 ...

网友:
我很久以前是直接修排線的,把排線斷裂的兩端表皮刮一刮,然後用鍍銀線焊接就好了 ...

网友:
不錯 ,小技巧學起來

网友:
這真的滿實用的,尤其是會修到印表機的,現在很多都是用軟排線了!

网友:
學起來慢慢用

网友:
果然是好厲害的"黑"手-->要看過影片才能體會.....

网友:
嘿嘿 很久以前 就用刀片試過了,刀片不動 定好角度.. 慢慢拉排線...接點就出現了..還是感謝版大提供新資訊。

网友:
有看有差哦!
學到了,感謝分享。

网友B:
真是惠我良多啊!
所以大胖我找齊了一般市面上可以買得到的刀片來試了一下,
以下這張圖片,共使用了三種刀片,各分為上中下,
上為影片中使用的雙面刮鬍刀片,可大胖怎麼也刮不下來,
中為理髮店使用的剃刀片,這個要自己凹彎一下,大胖覺得這個比較好用,
下為一般的可拋棄式雙刀刮鬍刀,這個大胖也試不出來,只會把軟排線整個割斷,

所以,大胖個人覺得還是理髮店的剃刀片比較好用,也安全一點,畢竟不是雙面刀!

但是,使用任何刀具前,還是要小心注意安全喔!
照片已失焦處理了!
其實明明是自己沒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惠我良多啊!
所以大胖我找齊了一般市面上可以買得到的刀片來試了一下,
以下這張圖片,共使用了三種刀 ...

用筆刀就好了啦.

网友:
用磨的路過
500# 砂紙  +圓鐵棒

网友:
這篇實例太精彩了 讚啦   謝謝分享 3Q

网友(2014-11-10):
以後教修設備, 記得一定要戴滿金戒指~~

网友:
不知道不同規格的軟排線還可如此修改,
以前拆機器時候丟掉一堆
要逼的我東西愈收愈多.

网友:
感謝分享!

不過現在有的軟排線不是金屬線而是"石墨",目前對於這種石墨導電線路完全沒輒

試過導電膠,導電貼布,導電筆~~~均不耐用一下就掉

不知有沒有人有何方案解決呢?

楼主:
這種石墨形排線,一般都屬消耗型產品,使用維修方是相當困難或即使勉強修護,其再次故障發生率偏高,建議還是使用訂製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