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1S 無背光沒內外顯(開機有ASUS等運作聲)

楼主(2014-10-11):
故障問題: 開機後沒背光 皆沒有內外顯,但有聽到ASUS開機聲跟風扇運轉

目前懷疑: 1. 主機板的電壓沒送到高壓板,送電測得PIN6,PIN7 2組皆為19V,跟PIN1是1.5V
             (7條PIN 量測是導通沒有斷線問題-因為線的2端量都是一樣的電壓)

              2. 高壓板壞掉

              3. 燈管跟顯卡都掛了

目前最頭痛的是這款機型D蓋(電池附近)有5顆非常小的螺絲,
應該都有上固定膠我轉到螺絲都開花了根本是沒辦法拆了,

所以想請教大大先進 目前要如何得知電壓是否正確?  高壓板好壞如何量測?

网友A:
應該先處理顯卡.高壓應該在有外顯.但內顯微微有顯示.無背光時才處理

网友B:
外接一個螢幕試試看是否正常

网友C:
[有聽到ASUS開機聲跟風扇運轉]

可以先查記憶体是否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接一個螢幕試試看是否正常

外接 也是沒辦法顯示(Fn+切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聽到ASUS開機聲跟風扇運轉]

可以先查記憶体是否有問題

待會我試看看
記憶體也會影響內外顯跟沒背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先處理顯卡.高壓應該在有外顯.但內顯微微有顯示.無背光時才處理

如何測試顯卡好壞呢?或是如何量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測試顯卡好壞呢?或是如何量測

最快是去找一片同型號的顯卡來測試.在維修裡屬於替換法或替換測試.顯卡在筆電背面.將後蓋打開就可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快是去找一片同型號的顯卡來測試.在維修裡屬於替換法或替換測試.顯卡在筆電背面.將後蓋打開就可看到 ...

那就比較難了  沒有替換品

网友D:
應該是顯卡故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比較難了  沒有替換品

可以說出你的所在地.請手上剛好有V1S顯卡的大大幫忙.或許這也是一種辦法.等確認故障點後.再評估如何處理.你覺得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說出你的所在地.請手上剛好有V1S顯卡的大大幫忙.或許這也是一種辦法.等確認故障點後.再評估如何處理. ...

台中市北區
我想應該也是顯卡掛了 剛剛用熱風槍加熱也是無效
真是無奈...只能停機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顯卡故障了

應該是吧
因為內外顯都沒有畫面?

顯卡可以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聽到ASUS開機聲跟風扇運轉]

可以先查記憶体是否有問題

已經測試了 記憶卡是好的
所以目前 還是開機後  沒內外顯 及無背光

网友:
這台的獨顯晶片(NV8600)不良應該是通病.

楼主:
目前因為也沒有顯卡可替換所以就先擱置的!

目前查到高壓板 要進燈管前有2顆元件
我是用二極體檔  上面那顆我量是有導通的
但下面那顆就沒反應(我量很多次)

不知道是不是這的原因
請問這樣是正常嗎?這2顆是什麼元件跟規格呢?

网友:
那顆是高壓電容啊~~應該不能導通的

我是用BB/200歐檔來測量~

楼主:
不知道規格是多少  想買2顆換換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規格是多少  想買2顆換換看

我剛又確認了一遍,那種電容的確是高壓電容(耐壓上KV),跨接於高低壓或者
串接高壓線路偶合用!?。用三用錶BB檔、200歐檔測量兩端不導通,阻值無限
大.....

那電容SMD的恐怕不好買,你可以..
1.從壞高壓上殺肉
2.值接跟老大買條合用的筆電高壓

楼主:
看來我想應該還顯卡掛的機率高
手邊沒替換也只能苦等有顯卡測試了

楼主:
想知道這款v1s 的顯卡板子  跟那型號一樣呢?
想上網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知道這款v1s 的顯卡板子  跟那型號一樣呢?
想上網找看看

V1S的獨立顯示卡是所謂的反卡 (就是方向和腳位和標準卡相反), 原卡重做BGA或換顯晶比較有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