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拿這個面板做成桌面會不會有問題

楼主(2014-10-11):
想自己~木工~做一做把這面板貼在上面 而面板中間位子 要做一個抽饋
要裝主機板~電源+其他
不知道 面板會不會粉快就破??
大家給個意見 ~~不知道~發在這帖對不對

网友A:
桌面做大一點點...將面板崁入....

上面再放一塊5mm(或8mm)的玻璃...就ok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桌面做大一點點...將面板崁入....

上面再放一塊5mm(或8mm)的玻璃...就ok了啊!!! ...

其實我想說 如果這樣 中間直接可以看到主機裡面~+點LED 哪應該不錯的樣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實我想說 如果這樣 中間直接可以看到主機裡面~+點LED 哪應該不錯的樣子

我還以為...您要拿面板...當螢幕用(怕壓破)....

以前的CRT螢幕...就有人這樣做(節省桌面空間)....

桌面挖空....再放上一片玻璃

就好像在...打電玩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還以為...您要拿面板...當螢幕用(怕壓破)....

以前的CRT螢幕...就有人這樣做(節省桌面空間)....

我是打算打主機板..+其他有的沒有的都裝在裡面
只是怕 會不會粉快就破了
感覺這樣~主機就不見了
開機時..桌上桌面直接有主機板燈光 這樣應該滿好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打算打主機板..+其他有的沒有的都裝在裡面
只是怕 會不會粉快就破了
感覺這樣~主機就不見了

這...我就不太懂了....

我沒拆過這麼大的面板

您所謂的面板...是什麼材質???....有多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我就不太懂了....

我沒拆過這麼大的面板

上面哪個面板~厚度~感覺好像可以放螢幕上去應該不會有問題
等~最近事情忙完~我在搞點東西出來 這樣 比較了解
不然我不知道怎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這樣?
http://www.coolaler.com/showthread.php/116870-%E6%94%B9%E8%A3%9D%E6%88%90%E7%9C%9F%E6%AD%A3% ...

差不多  像這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參考這些.

這些.....我有興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xkEPKGgv8o

家裡有現成的洞洞板....可以找時間來玩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些.....我有興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xkEPKGgv8o

你有空間我沒有,只能想想而已,看看過過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些.....我有興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xkEPKGgv8o

我做的比較簡單~只是桌是中間 空一個位子  安裝主機板 電源..+其他
在把 這面板  直接放上去  想說這樣 主機就不會占空間
風扇裝一些有LED燈的  哪樣開機時  桌面 就可以 直接看到 主機板 還有一些閃閃燈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做的比較簡單~只是桌是中間 空一個位子  安裝主機板 電源..+其他
在把 這面板  直接放上去  想說這樣  ...

把面板當木板用??

還是面板做螢幕   底下放電腦組件??

面板當木板是不行的  會彎
螢幕當桌面也不行    會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面板當木板用??

還是面板做螢幕   底下放電腦組件??

纇是像8F
IKURA:大 說的這樣
只是桌面還是會訂上木板 在中間位子...開一個洞 比主機板大一些些 再把面板放在上面

网友E:
荒神大請問是拆裡面壓克力還是外面玻璃呢?
外面玻璃比較不建議,怕厚度不太夠,破裂危險,裡面壓克力比較安全,但容易刮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荒神大請問是拆裡面壓克力還是外面玻璃呢?
外面玻璃比較不建議,怕厚度不太夠,破裂危險,裡面壓克力比較安 ...

外面玻璃 恩
其實也差不多 在木板中 開洞 差不多 這樣

這是以前做的一些放東西小桌子.+聲控.感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