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時鐘拆修

楼主(2014-10-11):
第一次發文有不周請指教
這篇發在家電板不知道適不適合
這個時鐘已經用粉久了
最近背景一直變黑
黑到快看不清時間了
閒暇之餘把它拆拆修一修

拆開背蓋出現一片簡單滴電路板

繼續把液晶玻璃拆下
一看背面已經完全侵蝕壞了

奇怪找不到剩餘滴偏光板來試驗
只好拿一張液晶螢幕最底層的背光紙來試
裁好跟玻璃一樣的大小當被光片

最後重從新組裝回去
裝上電池 ㄝok!
績續給它使用五千年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有在看論壇上的帖子  吸收經驗n_116|

借轉載  FB

网友:
恭喜完修,請問一下,你用的偏光膜是幾度的偏光膜?

楼主:
沒有用偏光板因為臨時找不著
用箭頭所指那張亮亮滴白紙
液晶螢幕分解後壓克力板底下那張紙

网友:
原來這也能修,家裡有幾個液晶時鐘也都黑掉了,還以為是液晶顯示器老化,趕快試試看,謝謝分享!

网友A:
就是說~~這種液晶需要一個可以反射自然光線的材質,原本的那個變質了..

网友B:
我車上的液晶時鐘也變黑了,

可是我沒有液晶螢幕最底層的背光紙,

可以用甚麼代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車上的液晶時鐘也變黑了,

可是我沒有液晶螢幕最底層的背光紙,

車上的時鐘變黑有可能是背光燈掛了

网友:
原來是這樣的原理  痞酷精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車上的時鐘變黑有可能是背光燈掛了

不是車上原來的時鐘(指針式,太小不好看),

是另外加裝的液晶時鐘,

沒有背光的,

和上圖一樣中間變黑了,

液晶螢幕最底層的背光紙,可以用甚麼代替嗎??
或是哪裡可以買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說~~這種液晶需要一個可以反射自然光線的材質,原本的那個變質了..

因該是~~它原來是黏貼一張類似鋁箔的反光紙
對ㄏ忘了那鋁箔紙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車上原來的時鐘(指針式,太小不好看),

是另外加裝的液晶時鐘,

外加的我就不知了
不過拆了就知道瞭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該是~~它原來是黏貼一張類似鋁箔的反光紙
對ㄏ忘了那鋁箔紙試看看

要試試看哪種反光材質可以取代原本的反光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