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東龍開飲機不會加熱

楼主(2014-10-11):
開飲機型號是東龍TE171型(用很久了)

今早第一次插電煮水時一切功能都很正常,煮完後拔電

接著因為早上使用量較大,經過一個半小後又插電煮水

此時溫度顯示在65度,但是卻不會加熱(目前情況是不會加熱,生水會進水至熱水桶,溫度都一直顯示30度)

我有拆開來看電路板的保險絲正常

底下有一個圓形黃色的是接到limit(電路板上白線+白插頭)

感測器是接到熱水桶(電路板白線+藍插頭)

我只知道這麼多還不知道對不對

請各位高手指點迷津

网友:
加熱圈的鋁皮都走樣了

參下圖,測量綠箭頭的阻值多少?

网友:
加熱圈怎會翻皮咧?!~~

楼主:
加熱圈的鋁皮都走樣了<----是不是代表沒法使用,建議換新的!?

走樣的原因會是因為泡茶給客人喝,一直加熱的緣故?

綠點的位置在鐵殼內側,明早我試試看外殼拆不拆的下來(有些螺絲已經打滑了)

請問這樣測電阻值表示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熱圈的鋁皮都走樣了

加熱圈的鋁皮變型  原因要實際勘驗 這不是靠圖片能確確定的

測電阻值  就是看它正不正常  就跟人有血壓心跳  沒了 或是太高太低就是有問題

楼主:
早上花了一個小時終於把底殼打開(兩個打滑螺絲搞死人)
打開後我沒看到圖片上面105度與91度這兩個東西

打開後的圖片如下
有要測量電阻的三點,但空間狹小,加上底部有兩處沒有工具拆螺絲沒法拆外殼(距離太長了)
我直接由導線測
分別是0.25 & 無數值1斷路.......
請問這是什麼問題?

网友:
測量加熱器黃紅線有無 AC110V
如果沒有  斷電後測黃紅線阻值  如果是無限大 則加熱器已壽終正寢 換一個吧

网友:
測量加熱器黃紅線有無 AC110V
如果有電  斷電後測黃紅線阻值  如果是無限大 則加熱器已壽終正寢 換一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花了一個小時終於把底殼打開(兩個打滑螺絲搞死人)

打開後我沒看到圖片上面105度與91度這兩個東西

加熱片斷路   掛了  要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花了一個小時終於把底殼打開(兩個打滑螺絲搞死人)

打開後我沒看到圖片上面105度與91度這兩個東西

換加熱片還不如找美眉來太子廟搬這台晶工,才600說~

网友:
這一台有溫度顯示,所以感溫器ntc熱敏電阻電熱片,就是上面那個圓圓兩條白線的,(沒有91度感溫器)。電熱片公司說過一定要用原廠的,否則會有煮不停問題,電熱片瓦數的關係。

楼主:
基於上述種種原因,小弟決定買一台新的了
感謝各位高手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