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顆鋰電池 一顆白色led 可設計成 200 Ma 定電流嗎

楼主(2014-10-11):
想固定電流供電
請教各大的建議

网友:
只要LED可以

有的高功率LED   單核心就吃到3A去了

网友:
還有沒有圖片 是不是比較在邊緣

网友:
學姐那不是有led定電流模組嗎?

网友A:
200mA 好像比較奇怪。通常0.5W LED是150mA, 1W的是350mA, 3w的是700mA。
如果是1W的,簡單常用的是AMC7135就可以。
如果一定要200mA的話,用運算放大器應該可以做出線性定電流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mA 好像比較奇怪。通常0.5W LED是150mA, 1W的是350mA, 3w的是700mA。
如果是1W的,簡單常用的是AMC7135 ...

大大,其實是要實驗到底有沒有簡單的恆流放電 100 -300ma 就是目標,俺還在看能不能用mosfet作為變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