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國際牌除濕機出清

楼主(2014-10-12):
故障國際牌除濕機出清(已售出)
展開

故障國際牌除濕機出清(已售出)

商品類型:
二手商品
剩餘時間:
成交結束
300.00 元

网友:
好想搞搞看~但人在台南~~

网友:
可能散熱馬達故障了

网友A:
可過電 壓縮機有動作 不除濕
感測電阻壞了,去他的維修站買一顆自己換上

不然看可不可以把壓縮機改到開飲機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過電 壓縮機有動作 不除濕
感測電阻壞了,去他的維修站買一顆自己換上

感測電阻是除霜感測那一條嗎??
開飲機加壓縮機是要製冰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測電阻是除霜感測那一條嗎??
開飲機加壓縮機是要製冰嗎??

是溼度感測
有很多種規格
所以要去他們的維修站
並且把除溼機型號正確報給他們
他們就可以查到適用的感測器

不然就改成不要自動除溼

至於開飲機加壓縮機是要製冰水
就是變成冰溫熱的
不過我沒試過,因為沒材料

网友B:
因為台北還沒到濕濕冷冷的天氣,
我上電了也看不出個所以然,
等有空找剛洗完的浴室來試試看好了,
謝謝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溼度感測
有很多種規格
所以要去他們的維修站

那也不用壓縮機那麼大支.....
用可以製冷的功率模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為台北還沒到濕濕冷冷的天氣,
我上電了也看不出個所以然,
等有空找剛洗完的浴室來試試看好了,

如果除濕機有定時乾衣模式,不管濕度高低都會強迫除濕,應該可以觀察出除濕功能是否正常。

溼度感測器故障,放到浴室等高濕度場所,壓縮機也不見得會啟動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