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SAMSUNG GALAXY Sch-i909手機 刷機失敗_向刷機高手請益

楼主(2014-10-13):
SAMSUNG GALAXY Sch-i909手機 刷機失敗_向刷機高手請益
這支手機是朋友換手機給的.原因是朋友覺得越用越不順.所以退下來給我的.生平第一次接觸智慧型手機.看了網路上一大堆的刷機文. 二話不說的給它刷下去.可以想像的是-慘慘慘+非常悽慘.這就是新手沒做好事前準備功課的下場.也就是所謂的後果自行負責.

回歸正題.以下是刷機過程所做的紀錄.希望刷機高手們指點迷津.至於手機原來使用時的系統.版本.資料備份等等東西.因為是朋友的.不屬於我.因此什麼都不留.直接給它刷下去.(連看都沒看.也不會看更沒有記錄.)總之.當初的系統.版本.與我重刷的是不是合適.我並不知道.只想到將它當作灌XP-SP3一樣刷下去了.

SAMSUNG SCH-i909.
http://www.samsung.com/tw/support/model/SCH-I909RKABRI
我是從網路上的這個教學刷機的.   [APK.TW參賽作品]i909 http://apk.tw/thread-70883-1-1.html
版本: TW-SCH-i909-GalaxySDuos_EI21_rooted.7z
Odin3 v1.7.exe
TW-SCH-i909-1112.pit

音量下(Volume down) + 首頁鍵(Home) + 電源鍵(Power)→開始刷機畫面
▼刷機畫面 1
▼刷機畫面 2
刷機全程
<ID:0/003> File analysis..
<ID:0/003> SetupConnection..
<ID:0/003> Initialzation..
<ID:0/003> Set PIT file..
<ID:0/003> DO NOT TURN OFF TAEGET!!
<ID:0/003> Get PIT for mapping..
<ID:0/003> boot.bin
<ID:0/003> sbl.bin
<ID:0/003> factoryfs.rfs
<ID:0/003> param.lfs
<ID:0/003> zImage
<ID:0/003> modem.bin
<ID:0/003> modem_qsc6085.bin
<ID:0/003> Copy modem binary from Ap to QSC.
<ID:0/003> Please wait about 3 min.
<ID:0/003> Removed!!
<ID:0/003> Completed..
<ID:0/003> All threads completed.(succeed 1 / failed 0)
<UD:0/004>Added!!
▼刷機畫面 3
▼刷機畫面 4
重開機時.停在上面這個畫面
▼刷機畫面 5
第4張圖隱約可以看到第五張圖.用手指按下功能鍵.可以切換看到第5張圖.再按一次功能鍵又回到第4張圖.按下圖4的 reboot system now 重新開機.
▼開機畫面 6
▼開機畫面 7
▼開機畫面 8
開機到此.只剩下功能鍵和返回鍵觸摸時會亮.卻沒有作用.而且開機後就無法關機.關機還是一直重新開機.除非拔除電池.
在我的電腦和裝置管理裡看到的是2顆系統不明的卸除式磁碟.(沒有裝SIM卡和外接卡.空機下去刷機的)
▼裝置管理
▼我的電腦 磁碟

台中北屯附近的痞友前輩們.願意代為刷機的.煩請短訊連絡.

网友A:
進入Recovery
音量鍵的下鍵往下來選擇 delete all user data
再按一下關機鍵(等於確認鍵)
你有做這個步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進入Recovery
音量鍵的下鍵往下來選擇 delete all user data
再按一下關機鍵(等於確認鍵)

▼刷機畫面 4
圖4裡面的所有動作都做過.無效
system recovery <3e>
Samsung Recovery Utils for MBL.
enter:power key.   select:vol up/vol down
(1)reboot system now
(2)reinstall packges
(3)delete all user data
(4)delete cache data
(5)format internal sd-card
有一點想請教.
什麼情形下會無法進入雙WIPE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進入Recovery
音量鍵的下鍵往下來選擇 delete all user data
再按一下關機鍵(等於確認鍵)

同意+1
之前也刷過I909

楼主:
我從apk.tw下載ROM線刷的.
朋友給的機子.空機不插SIM卡和外接卡.在完全不清楚的狀況下給刷下去的.
有沒有ROOT權也不知道.目前找不到原廠的ROM.
空機連結電腦時可以看到裝置管理員裡的 1 2 3 圖示.
但在刷機的時候只剩下 2 和 3 的圖示.
我的電腦→卸除式磁碟顯示2個檔案系統不明的磁碟.
那兩個系統不明的磁碟.是不是就是手機本身和外接卡的磁碟呢?
剛剛又刷了一次.還是開不起來.
▼裝置管理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從apk.tw下載ROM線刷的.
朋友給的機子.空機不插SIM卡和外接卡.在完全不清楚的狀況下給刷下去的.
有沒有RO ...

天阿   ............. 我跟你講解一下 其他有心想學  也可以參考看看
你要先分清楚 你是要刷root還是刷rom
刷root
就是取得 手機最高權限 一般是用線刷
刷rom就是 刷不同版本的系統 等於 win重灌的意思
這 要將rom 下載後 放入 sd 記憶卡 後再進入工廠模式 他手機自動去讀取rom 開始 重灌
這叫卡刷

你根本就搞錯難怪刷成磚

去找一個 三星的rom
用卡刷再刷一次就可以

网友:
會出現這種情形,是BOOT沒刷進去!!

等同你安裝了WINDOWS系統,但是沒把開機磁區整理好或是遺失檔案的意思。

通常補救方式是直接把BOOT檔案再刷回去,或是找一個可以正常刷入使用的BOOT抽出,再刷入!!

個人較建議換一個ROM刷!!  不然就刷原廠的ROM比較穩定!!

刷機文,只能當參考,不能全照著做,因為有些過程沒注意就造成遺憾,

多參考幾個玩家的刷機文之後,再決定要如何刷比較不會刷掛!!

我已經毀了一隻 HTC ONE X  ,  想刷這隻的朋友注意了!!  很多程序要做對,一但出錯他就給你鎖機

連刷RUU回復的機會都沒有   半磚變全磚,就我所知這隻鎖住後能解的沒幾個,參考很多資料

都沒轍,尤其是CID的問題,一但被改到CID,就大概沒解了!!

楼主:
台中有哪位痞友高手願意代為刷機嗎?
付費是必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阿   ............. 我跟你講解一下 其他有心想學  也可以參考看看
你要先分清楚 你是要刷root還是刷ro ...

請教playart大.現在已刷成磚且無法開機.又該怎麼解呢?

今天使用CheckFusDownloader軟體查看.
才發現以下情況.
Firnware info
Product Code:CTC
PDA:I909EG22
CSC:I909EG22
Phone:I909EG15
Test Mode Check firmware(Product Code:CTC
          no firmware info retrieved for given data)
是不是 firmware 韌體有問題呢?

网友:
刷機時如果沒必要 要將記憶卡 sim卡等無關物拔出 (電池除外)
如果沒有拔到 可以拔出後再試刷一次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playart大.現在已刷成磚且無法開機.又該怎麼解呢?

今天使用CheckFusDownloader軟體查看.

我有說過嚕!!   你刷的ROM 有問題

ROM的BOOT 沒辦法掛進去,有些ROM 需要另外做刷前的一些準備

不知道你有沒看到相關的設定資料!!

网友:
samsung的手機只要能開機進到Download模式就可以繼續用 Odin 線刷重刷,不用太擔心刷掛的問題

有試過重刷一次了嗎?
刷之前要先做3wipe, 重開機後再做一次會比較保險

网友:
幫你找到一篇類似的文章, 參考看看

Fix "can't mount dbdata" error SGS
http://blog.kalpetros.com/2012/0 ... data-error-sgs.html

楼主:
謝謝10.11.12樓格位前輩的指導.
我在3樓的地方就有提到.
什麼情形下會無法進入雙WIPE呢?
其實在刷機前就無法雙wipe或3wipe了.
但是.我還是繼續做挖礦.刷機.
所以.到目前為止.還是無解.
倒是eson大在7樓和11樓所提到的方法.
目前還沒有找到.
10樓sueorkg大所提的問題.一開始要刷機時
就完全沒有插任何一張卡在裡面.
謝謝各位前輩提攜.我再加油.努力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10.11.12樓格位前輩的指導.
我在3樓的地方就有提到.
什麼情形下會無法進入雙WIPE呢?

我的意思是抓其他ROM試試!!

你刷失敗的ROM 本身就有BUG了,所以會刷失敗!!

這也是刷機常遇到的問題!!

楼主:
今天要特別謝謝kinblo 大的鼎力相挺.
目前機子已交由kinblo 大處理中.

更要謝謝諸位痞友前輩們不厭其煩的關心與指導.
本帖就此結案.也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