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合器疑問

楼主(2014-10-13):
請問這個電路圖的作用是什麼?

另外想問

R1跟負載電阻 是不是有什麼公式可以算出要設定多少?
假設交流信號振幅我給10V 那麼R1跟負載電阻 應該要給多少?

网友A:
交流訊號正向時,OUT+有變化.
交流訊號負向時,OUT-有變化.
變化應該是由HI變L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訊號正向時,OUT+有變化.
交流訊號負向時,OUT-有變化.
變化應該是由HI變LOW ...

這我有模擬出來

就是當交流是正時,OUT+會進入飽和,輸出為飽和電壓。
      當交流是負時,OUT+不會進入飽和,輸出為5V。

      當交流為正時,OUT-不會進入飽和,輸出為5V。
      當交流為負時,OUT-會進入飽和,輸出為飽和電壓。

他就是使用兩個光耦合器
但這電路的功能是要做什麼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我有模擬出來

就是當交流是正時,OUT+會進入飽和,輸出為飽和電壓。

它將交流類比訊號轉換成TTL的數位訊號.
至於要做什麼運算或是要推動什麼,則要看它用在什麼地方.

譬如: 算出正半週和負半週的時間,可以知道交流訊號是否左右對稱.
又譬如: 如果少了正半週或負半週是否表示有錯誤訊號產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將交流類比訊號轉換成TTL的數位訊號.
至於要做什麼運算或是要推動什麼,則要看它用在什麼地方.

那麼如果是用來檢測零交越點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麼如果是用來檢測零交越點呢?

那也可以, 但我想的是做檢測零點交越點是否一組就夠了.
反正OUT+ 和OUT-是反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也可以, 但我想的是做檢測零點交越點是否一組就夠了.
反正OUT+ 和OUT-是反相的. ...

嗯 那如果是用來檢測零交越點

那要如何做說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那如果是用來檢測零交越點

那要如何做說明?

如果是用來檢測零交越點, 那可能是要在零交越點時驅動某些零件, 例如Relay.
用Relay控制交流電ON/OFF時,最好是在零交越點時驅動Relay,以減少火花,延長零件壽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來檢測零交越點, 那可能是要在零交越點時驅動某些零件, 例如Relay.
用Relay控制交流電ON/OFF時, ...

可是這個電路 是不用用到Relay的
更何況光耦合器裡面也沒有Relay吧?

而且因為光耦合器裡面的LED需要正向電壓
所以他模擬的圖 不會剛好在過零點
而是在LED所需正向電壓的1.2V左右
才會開始進行驅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這個電路 是不用用到Relay的
更何況光耦合器裡面也沒有Relay吧?

你畫的這個電路只是一個前端訊號轉換電路, 要有後端的處理電路才算完整, 才能知道實際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畫的這個電路只是一個前端訊號轉換電路, 要有後端的處理電路才算完整, 才能知道實際用途.

那我想請問R1跟負載電阻的值
是否有公式能夠算出來?
假設我給的交流信號振幅是10V

网友B:
>>請問這個電路圖的作用是什麼?

它有很多作用....(其他大大 都有說了...)

個人認為, 要用光耦合主要是"隔離"做用...

[註: 之前左右邊,寫了錯...以下已改正]

左邊的AC電源通常少則 110V,多則220V,380V,....
如果又有突波,跳電,雷擊,....等意外狀況發生時....

希望(整體)電路影響愈小愈好...
最好問題能在(光耦合)右邊,就能停住...
不要連(光耦合)右邊(還有更右邊)的電路都一起燒光光(壞掉)...

网友C:
在有AC信號的場合,那個 Out- 做那樣的標示是不好的,因為在AC信號的電路裡,電壓或者信號有可能是+,0,-都有,而Out-可能會讓人誤解它是(-)負的輸出,若是IC是同電源,那是不可能有負的,而若IC是不同電源,那是可能有負的.

最好把把Out+改成Out1或OutHi,而Out-改成Out0或者OutLo以做區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有AC信號的場合,那個 Out- 做那樣的標示是不好的,因為在AC信號的電路裡,電壓或者信號有可能是+,0,-都有, ...

想請問一下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若是IC是同電源,那是不可能有負的,而若IC是不同電源,那是可能有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個電路圖的作用是什麼?

它有很多作用....(其他大大 都有說了...)

想請問一下
右邊的AC電源 是指哪裡?
因為電路圖的右邊 是給直流5V的電源
是左邊才是交流電源
所以我想問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請問一下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若是IC是同電源,那是不可能有負的,而若IC是不同電源,那是可能有負的." ...

請看電路裡的電源與輸出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看電路裡的電源與輸出電壓.

可是 這是當交流信號在負半週的時候 +OUT才會是輸出5V
                              在正半週的時候 -OUT是輸出-5V

而且 如果是用A4N25這顆光耦合元件 光耦合器的右半邊是電晶體 而不是IC
也是照這樣畫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 這是當交流信號在負半週的時候 +OUT才會是輸出5V
                              在正半週的時候 -O ...

其實那個電路是不完整的,LED的右邊應該要有接收用的光二極體或光電晶體,再接到邏輯電路或電晶體.

我改的那個部份,只是要讓你知道當有需要正負輸出邏輯準位時,一般邏輯電路如何做,我並沒有針對整個電路去做修改.

光耦合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那個電路是不完整的,LED的右邊應該要有接收用的光二極體或光電晶體,再接到邏輯電路或電晶體.

我改 ...

對對 LED右邊要有光電晶體接收沒錯!

因為他這個電路是"Circuit for dual point interpolation method for detecting a zero crossing"
也就是要檢測零交越點 如果以這個設計圖 但我是使用A4N25這個光耦合元件 那麼我後面還需要接什麼元件 才能完整做出這個電路?
可以麻煩教導一下嗎? 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對對 LED右邊要有光電晶體接收沒錯!

因為他這個電路是"Circuit for dual point interpolation method fo ...

零V跨越檢知包括有0V到+V的正檢出,還有-V到0V的負檢出.

你先看看 -- AC電壓零V跨越檢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V跨越檢知包括有0V到+V的正檢出,還有-V到0V的負檢出.

你先看看 -- AC電壓零V跨越檢知. ...

不好意思 您是叫我看哪一篇?
如果是第一篇 我已經有看過了!
但是他光耦合器後面 也沒有接其他的元件!
好像在光耦合器之前 才有接其他的元件!
我是想知道 以我附圖的電路圖 來做一個完整的電路圖 該如何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您是叫我看哪一篇?
如果是第一篇 我已經有看過了!
但是他光耦合器後面 也沒有接其他的元件!

如果你有看過,那應該知道該怎麼進行,然後把圖畫一畫看那裡有不合理的,再來修改.

网友C:
說得再明白一點就是你目前的電路不能用,不管是電晶體或一般的數位IC都不能直接使用來偵測0V跨越,除非你的電壓級距差很大,如0V跳到5V或10V,否則就是要使用雙電源的Op Amp.

网友D:
提問的電路圖最好能貼出文章全文連結,這樣子可避免回覆內容天馬行空。

Simple Methods for Detecting Zero Crossi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您是叫我看哪一篇?
如果是第一篇 我已經有看過了!
但是他光耦合器後面 也沒有接其他的元件!

重點是在檢測到零點交越點後,你要做什麼?
知道接下來要做什麼才能夠設計後續的電路.
如果沒有要做什麼,那麼就只能在示波器上看訊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說得再明白一點就是你目前的電路不能用,不管是電晶體或一般的數位IC都不能直接使用來偵測0V跨越,除非你的電 ...

這是我目前按照電路圖做出的模擬
照你這樣說 我這個電路圖 不就是沒有作用?
可是我畫得這個電路圖 可以模擬
所以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應該說 我也不太懂 這個電路圖該如何檢測零交越點
因為他外部二極體 加上光耦合內部二極體的正向電壓
使得模擬圖不會在過0V時發生驅動
而是會在0.7V+1.3V左右 會進行驅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問的電路圖最好能貼出文章全文連結,這樣子可避免回覆內容天馬行空。

Simple Methods for Detect ...

好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點是在檢測到零點交越點後,你要做什麼?
知道接下來要做什麼才能夠設計後續的電路.
如果沒有要做什麼,那 ...

我是按照24則留言所貼的連結文章 裡面的電路圖做發問
他的標題就是簡單的方法檢測零交越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按照24則留言所貼的連結文章 裡面的電路圖做發問
他的標題就是簡單的方法檢測零交越點! ...

對,那篇文章是介紹零交越點檢測的方法.
也檢測出零交越點了. 目的達成了.

而這個電路要用在什麼地方就是因人而異,自由發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您是叫我看哪一篇?
如果是第一篇 我已經有看過了!
但是他光耦合器後面 也沒有接其他的元件!

第一篇文章裡的光耦合器的訊號是接到微處理器89C51去的,並不是沒有接.
注意看文章第9頁和13頁的訊號INT0和INT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篇文章裡的光耦合器的訊號是接到微處理器89C51去的,並不是沒有接.
注意看文章第9頁和13頁的訊號INT0 ...

哦哦 我看到了

所以如果我不接到微處理器 就代表我做到這邊 就是一個零交越檢測器了嗎?

也就是做到INT0 跟 INT1即可 是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 我看到了

所以如果我不接到微處理器 就代表我做到這邊 就是一個零交越檢測器了嗎?

對,做到這邊 就是一個零交越檢測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做到這邊 就是一個零交越檢測器了.

謝謝你
那我可以再請問
像第一篇文章把INT0跟1再接到微處理器 是要做什麼的功能呢?

還有 原電路圖的R1跟負載電阻 是否有方式可以計算出來要使用多少數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你
那我可以再請問
像第一篇文章把INT0跟1再接到微處理器 是要做什麼的功能呢? ...

就像咱們一腳踏進便利商店即觸發一聲"叮咚"!店員們則同時回應"歡迎光臨"的情境類似,INT0、INT1 收到訊號之後要做什麼動作?問原設計者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像咱們一腳踏進便利商店即觸發一聲"叮咚"!店員們則同時回應"歡迎光臨"的情境類似,INT0、INT1 收到訊 ...

那可以請問原電路圖的R1跟負載電阻 是否有方式可以計算出來要使用多少的數值?

网友:
U1,U2 的 Datasheet 與 App. note 會有些範例我想,要自己花些時間做點"功課"。

网友E:
看電路  不能只看 芯片  周邊也要看

第一   正弦波  只要用兩個二極體  就可分出 正半週 負半週
第二 光耦合器  是隔離
第三 R1 R2 是限流電阻  避免LED燒掉
第四   一個週期內  兩個光耦 只送一次 1  一個半週內  只會有一個光偶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電路  不能只看 芯片  周邊也要看

第一   正弦波  只要用兩個二極體  就可分出 正半週 負半週

不好意思 好像有點搞混我了
正弦波 就算沒有用兩個二極體 不是也有正半週跟負半週嗎?
那兩個二極體 是要讓LED不要承受太大的負向電壓吧 不然會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電路  不能只看 芯片  周邊也要看

第一   正弦波  只要用兩個二極體  就可分出 正半週 負半週

可是如果我沒有使用這兩個二極體
模擬出來的波型圖
還是有正半週跟負半週!
這是怎麼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如果我沒有使用這兩個二極體
模擬出來的波型圖
還是有正半週跟負半週!

光耦元件可能在輸入端的 LED 上並接了逆向保護二極體,您最好再提供所選用的零件品牌、型號,有測試電路更佳,否則命題就像元宵燈謎一般有趣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是如果我沒有使用這兩個二極體
模擬出來的波型圖
還是有正半週跟負半週!

LED本身就是一種二極體

但是他不能像一般整流二極體使用
因為它逆向耐壓很低   所以前面才要串二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E:
LED本身就是一種二極體

但是他不能像一般整流二極體使用

謝謝解答

所以外接的那個二極體 只是讓逆向電壓不要太高 讓光耦合器超過負荷對吧?

网友:
走,走,走,您們一同去森林郊遊,郊遊樂悠悠.
啊,找不到路,又走不回頭 ...

一條正確的方向不想走,跑到另一條路,可能會讓你走入森林迷路而走不出來 ...  ...

网友E:
我覺得你可能基礎知識不足
私信我吧   我給你補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覺得你可能基礎知識不足
私信我吧   我給你補補

的確 我是基礎知識不足

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