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T22IWA閃黑 維修成功

楼主(2014-10-13):
螢幕壞了一個多月了
一個多月前 開啟螢幕 綠燈3秒黑屏
一個多月後 開啟螢幕 綠燈1分黑屏
現在變成benq畫面出現後2秒就黑屏了
黑屏後 還是綠燈狀態 請問這是哪裡壞了??
燈管 1隻1隻單獨測試 都是好的 會亮 但是有一根比較暗 是這根壞了嗎?
還是板子哪裡有問題?? 補上三張圖

備註: 拔掉燈管連結高壓板的插頭 使用手電筒照射 還是可以看到螢幕內容

目前已把所有電容都換了 還是異常

2014/10/14
完修結論
果然是燈管壞了
把燈管換掉再裝上就好了

把螢幕玻璃壓壞了 悲劇~"~
不知道哪裡有在賣><

网友A:
應該順便檢查該組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順便檢查該組燈管

我兩組4根燈管都查過 只有一隻稍微暗一點 不知道是不是燈管 還是電容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兩組4根燈管都查過 只有一隻稍微暗一點 不知道是不是燈管 還是電容問題 ...

正常 與 暗的 組對調測試
同一跟燈管暗 就是燈管問題
不同根燈管暗 就可能P+I板問題

不過交叉測試前請先把板上的零件修復

网友B:
你有沒有好的燈管,如果有那就外接燈管TEST,如果沒有那是否有四燈高壓板,如果有就用高壓公板接上你螢幕的燈管TEST一下,相信很快答案就出來了,是不是燈管壞了這樣就知道了

网友C:
這是燈館漏電現象 處理方式 有以下
1 更換燈管  2更換2刀高壓條  上下只接一隻燈管 也是可以用
會出現這樣狀況是因為高壓發生異常引起保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燈館漏電現象 處理方式 有以下
1 更換燈管  2更換2刀高壓條  上下只接一隻燈管 也是可以用
會出現這樣 ...

上下只接各1燈管 可不可以用 不拆燈管 只把4根插頭 上下各插一個來達成 上下只接一隻燈管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沒有好的燈管,如果有那就外接燈管TEST,如果沒有那是否有四燈高壓板,如果有就用高壓公板接上你螢幕的 ...

沒有耶 目前手邊 只有測一個燈管的設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 與 暗的 組對調測試
同一跟燈管暗 就是燈管問題
不同根燈管暗 就可能P+I板問題

板上的零件 是指框框中出現的那兩邊?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上的零件 是指框框中出現的那兩邊?

不知你住哪??   住台南 可以 找我拿燈管

网友:
感覺是燈管問題~保護!!上面大大都說很清楚

楼主:
買了新燈管後 換上 測試結果 是燈管問題
因不知道那是焊接的= =
所以 悲劇的把燈座都用壞了
明天要去買一個新燈座 Orz

板橋哪裡有賣22吋燈座啊????
燈座+燈管那種

网友:
引用 楼主:
買了新燈管後 換上 測試結果 是燈管問題
因不知道那是焊接的= =
所以 悲劇的把燈座都用壞了

燈管有燈座???

你拍張照片吧出來吧! 估計你是把白色的耐熱墊或是放燈管的白鐵框弄壞了

網拍因該有賣一整組燈管(含鐵框+燈管+白色耐熱墊)

网友:
引用 楼主:
買了新燈管後 換上 測試結果 是燈管問題
因不知道那是焊接的= =
所以 悲劇的把燈座都用壞了

給您參考看看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B%BFO%BA%DE&t=0

网友:
引用 楼主:
買了新燈管後 換上 測試結果 是燈管問題
因不知道那是焊接的= =
所以 悲劇的把燈座都用壞了

阿逸大:

http://bbs.pigoo.com/thread-52112-1-1.html

跟學姐買 LED套件一套是150元 改裝

楼主:
完修
問一下 燈管那邊雙頭橡膠用壞了 有關西嗎= =?
有用熱縮套 套著
螢幕玻璃有地方買嗎= =?

网友:
恭喜維修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下只接各1燈管 可不可以用 不拆燈管 只把4根插頭 上下各插一個來達成 上下只接一隻燈管的方法?? ...

雙登高壓條改裝就這樣裝 上下各接一個 即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