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週邊] 監控卡的疑問,有對監控系統有研究的前輩嗎?

楼主(2014-10-13):
現在市面上的監控卡似乎都還卡在類比輸入CVBS
儲存的解析度最大只到720x480 (NTSC),720X576 (PAL)
但其他的AHD、HDCVI、SDI都只出專用的機器,而無出能接PC上的監控卡
這對於使用一般PC+監控卡的用戶來說,要升級只能更換全套系統
這塊市場應該也是有的,但怎麼廠商都遲遲沒下文?有對這塊有研究的的前輩嗎?

网友A:
訊號相容性問題,現存監視攝影機訊號規格還是以 NTSC/PAL 最普遍,高解析度攝影機大都往數位介面發展,所以監控卡停留在舊有介面規格並不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訊號相容性問題,現存監視攝影機訊號規格還是以 NTSC/PAL 最普遍,高解析度攝影機大都往數位介面發展,所以 ...

訊號相容性問題這應該是有辦法解決才對,是市場太小?
高解析度儲存裝置裡面也是相關晶片+Linux崁入式系統,廠商怎麼不把相關元件拉出來做成監控卡
目前PC能儲存高清監視器只剩IPCAM+CMS來儲存&管理,但IPCAM卡在會有畫面延遲&壓縮問題
AHD看起來較佳,5C2V 線拉到500米據說也不會衰減,cat5網路線也能拉到300米,比IPCAM的100米還長
但是只能綁定廠商所推出的硬體

网友:
回歸到供應與需求的原則, 大多數的監視設備都只是為了防範與證據準備, 並沒有高解析度的需求.
自然在成本考量與市場普及的狀況會有這種結果.
高解析度的監控卡還是要搭配高解析度的攝影機, 量少當然價格不親民, 也只有特殊需求的會選用.

或者從另一個角度來猜:
除了綁標外, 真正需要畫面即時且為高解析度影像的用戶畢竟是特例少數, 而且是不會在乎這一點小錢...

网友:
為何沒作電腦上的插卡式,這是現實中的問題
要插在pc上,那麼系統要作成WIN系統的,
PC的問題比較大,故障率高,WINDOWS系統又一直在換
又要處理WINDOWS資源的問題,
故障率高,相容問題,加上賣一個系統現在的利潤會比卡片高
而現在新的IP型系統也開始出有類比混用型,且價格開始在下降中
以市場,以成本,以利潤,以故障支援性問題來看
從960*480開始也不插卡式,現在連960*480的DVR都有停產的現象出來了
所以新的系統當然也不會出了,目前連杭特都己停產類比DVR了
畢竟市場走向及商品利潤才是主導的問題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