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BGA 鋼網植錫球的小技巧

楼主(2014-10-13):
1.利用牙籤削成U(或V)型頭,頂住錫球以免被熱風槍吹飛了

2.第一次熱風槍接近,只要一、二秒就焊住了。再加一點焊油,再用熱風槍吹圓。大概都二、三秒就能完成。

3.對角之一的照片

4.另一對角的照片

5.放上鋼網的樣子。。。。。保証不會移位,也不用貼鋁箔固定了!!!

网友:
若遇到0.5 的球 或很多很密的,這是個好方法,感謝分享喔~~

网友:
把那兩點 先焊好  就可以當定位點了

网友A:
昨晚我試過了, g41 北橋用d大的方式 一次就成功喔,只是我有用鋁箔貼緊(我的鋼網不平......),果然有對準的話就比較不會有錫球卡鋼網的問題喔~~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晚我試過了, g41 北橋用d大的方式 一次就成功喔,只是我有用鋁箔貼緊(我的鋼網不平......),果然有對準的話 ...

對準確實比較不會有錫球卡鋼網的問題。

另外,不要用太黏的焊油也不會卡鋼網。也就是植球時不要用BGA的焊油,用免洗焊油或不殘留的焊油。

大家就自己多試試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