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三杯爐

楼主(2014-10-13):
三杯爐的英文是啥毀?

三杯爐的創始來自美國烤馬鈴薯,英文號做:OVEN ROASTER
爐子不過電! 已是通病

銹蝕咬住的三顆螺絲,工資先加100,美眉蹲在地上幫忙拆則免

三根管柱喇叭口應朝下壓玻璃罩,總會有狼會裝反

取下三顆6mm Hex六角柱,取下玻璃罩。扇葉中心那顆10mm NUT螺母是反牙! (順時針旋轉是放鬆)

取下第一片圓盤、分離兩個加熱電源接口
兩圓盤標示C1,回裝時才不容易混淆

左圓盤背面還有一片小扇葉,作用是:電器元件散熱,扇葉請勿反裝
金屬扣件請依序排列,回裝卡袂岀槌

請不要吝嗇嘉芬! 幫蔽極馬達糊一點新品機油

裡底共有三顆開關

感溫開關20A、TIMER開關16A

三杯爐攏馬是派這粒15A提把開關,彈鈕都沉下不見

燒壞的微動開關上的白鋼彈片要移植至新品

回裝順序是記憶的考驗,扇葉不能變形馬是重點

加熱:1431W

溫度到達預設時,剩下馬達旋轉的耗電
弄份鹽焗白蝦來號菇,三太子會有辦法還給妳

网友:
疑?? 這怎和尚朋堂的旋風爐(烤箱)很像?? 修法也大同小異!!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113259382

牛家這台... 已經換過 氖燈/微動開關, 把手也打了鋼釘加強...
連馬達軸心的塑膠轉子, 都用小銅環撐著...
接下來再壞... 牛也修不下去了...

网友A:
NI HUE SIOLI SUNBELU YOGOZAN ...

网友:
引用 网友A:
NI HUE SIOLI SUNBELU YOGOZAN ...

Scott大....

NI HUE SIOLI SUNBELU YOGOZAN >> 你會修理三杯爐, 有夠讚??? (汗.....)

网友B:
話說那個"微動開關",在下遇過烤箱,微波爐,暖風扇,都是壞那個.
有沒有大大推薦換零件時,換哪個牌子比較"有凍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話說那個"微動開關",在下遇過烤箱,微波爐,暖風扇,都是壞那個.
有沒有大大推薦換零件時,換哪個牌子比較"有凍 ...

感謝dcstudio大,但是這種微動開關一般家電都使用15A,而外面買的頂多也只有15A說....

网友:
修好之後,連品牌和顏色都一起換掉了啊

网友:
借轉載 FB !!

网友C:
前幾年我也遇到過相同機種
不過,因為設計不良加上馬達軸心螺絲生銹卡死了...
實在搞不開...GG了
終就...只好跟爐主說...R.I.P

网友:
>三根管柱喇叭口應朝上,總會有狼會裝反

你說的是台南那匹或者高雄那匹?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幾年我也遇到過相同機種
不過,因為設計不良加上馬達軸心螺絲生銹卡死了...
實在搞不開...GG了

什毀是...R.I.P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幾年我也遇到過相同機種
不過,因為設計不良加上馬達軸心螺絲生銹卡死了...
實在搞不開...GG了

夭壽! 你給它安息

咬死的螺絲:
1. 用滲透油浸潤約1~2天(W40也有除銹、滲透功能)
2. 拆卸前先敲擊螺母讓銹泥減低附著力
3. 用緊配梅花板手先上緊讓螺母移動後,再放鬆拆卸

以上無效,用胡爛打小心切開螺母,移除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糊爛打?!~

糊爛打?!...叫您讀書...您偏不讀...

倫家三太子有喝過洋墨水.....連日語都A通...

糊爛打(日語)....是指...手持砂磨機...(我也是....胡亂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糊爛打?!...叫您讀書...您偏不讀...

倫家三太子有喝過洋墨水.....連日語都A通... ...

原來是手持砂輪機~~~~我還以為拿著鐵鎚糊爛打..敲給它壞n_067|

网友:
引用 楼主:
夭壽! 你給它安息

咬死的螺絲:

買支敲擊螺絲起子..好用 憨媽羅賴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