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求助> 冷門 BENTEN A668手機 電源排線斷 , 三點壓焊的

楼主(2014-10-14):
<木錢非常無助的求助文>

我親戚的手機原本是可以開機的
但因為不靈敏所以拆開看發現電源鍵打開銅片那有些生鏽
他位子就是貼在旁邊而已,只是用一點背膠黏在手機上

原本是開機拍張炫耀文說我修好了結果樂極生悲....

過程太大力就悲劇了...斷了!!!!

圖片左上角那裏
因為太冷門所以找不到同款的零件機換
爬文發現可以用相仿的也是同樣三個腳的開機鍵代替
只是要重新測哪一個腳位是接地......
只是手頭沒工具 也沒有零件

如果無法壓焊可否用跳線來接一個按壓的開關呢?
有沒有中部大大可以提供技術協助一下 , 因為挺有感情的雖然舊舊的但整機也包過膜
因為電源鍵壞掉就把整隻丟掉也太過可惜
摳摳方面好談 ,只要讓手機電源鍵啟動就好, 感恩

网友A:
稍微刮開~用細銅線補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微刮開~用細銅線補線?

奮戰了一下好像越弄越糟  小弟我功力跟經驗嚴重不足...跪求板上的大大救援.....寄送來回運費我出..

网友B:
稍微刮開~用細銅線補線?
=======
我暈!

意思,不是要你將整個軟排線剪斷拉線

你只要在軟排線斷掉處刮開塑膠皮,露出銅薄後再用細銅線焊接上,最後再用絕緣膠帶黏上即可

你為何將排線整個切掉且你拉線也很怪,為何不焊在原本的pin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稍微刮開~用細銅線補線?
=======
我暈!

我是......很新的新手完全沒概念手誤了.........有板上的大大願意解救嗎      =___=

网友:
  援引樓主提供的圖片, 還請包涵.

  大夥兒的意思是粉紅色圈選處, 六個白點上用刀片刮除膠層露出銅箔, 用 OK 線焊接起來就 OK 了.

  原本僅 "骨折" 而已, 卻變成 "截肢". 這下 "吃力(臺閩語)" 了.

  目前, 樓主只能將開關排線連同焊住的三根導線, 量一下原先與電路板摘起的排線片段等長. 裁掉過長部分焊回電路板, 導線段須注意絕緣與固定.

  祝成功.

网友C:
趁熱拿給專業的來  一定可以救的

网友C:
不然你人現在是在再哪裡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然你人現在是在再哪裡阿

噢噢大大我人在田中  今天才上論壇
太遠的話我可以用寄的沒問題來回運費我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趁熱拿給專業的來  一定可以救的

求救求救 焊個開關一波三折眼快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