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人修過MIPRO MU-72音頭?(1)[4#已解決]

楼主(2014-10-14):
如圖,問題就是聲音變小聲了

网友:
請附圖  已違反板規
(已更正)

网友:
你很確定是讀頭的問題嗎

要不要先檢查音響

楼主:
如圖片標示,有買新的模組換上,舊的是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圖片標示,有買新的模組換上,舊的是壞的

換模組了

那修好的話的話   記得標題加一下 (完修)

如果有後續問題  也歡迎來Pigoo跟大家討論n_115|

网友:
一般而言電容式音頭並不容易壞,除非已用很久或受潮了,且對人聲收音不如動圈的好聽,只適合樂器的收音。
這款我也沒看過,看到 4 樓圖中有個 SVR,可以先量好阻值後再去調整看看也許有用。一般沒人在修這些音頭,我修過幾個後音色都跑掉。
雖然換模組有點小貴,但慶幸能夠買到,這是支持台灣優良廠商的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