嚇死我了~~~第一次好刺激

楼主(2014-10-14):
今天,我修了這輩子第一台超硬,還硬的不行的螢幕....

原本使用的優派VE150已經高齡13歲了,退伍申請了三次都沒批准繼續延役...

直到它面板表面的偏光膜起泡了,在某些比較黑的畫面下實在無法觀看,就像

王菲唱的"星星堆滿天.....嚴重干擾啊n_040|

直到荒神兄拋售倉庫裡的東西時才燃起我"讓他退伍吧!"的念頭,於是跟荒兄訂
了一台"封存的除役裝備"。沒想到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才剛剛收到1個小時
我就掛了它!~~因為設訂解析度時滑鼠滾過頭溜到75HZ垂直更新,結果黑屏了?!
趕緊進安全模式下去改回60HZ,終於恢復正常~~~可是在我駛拖拉庫的時後(我
的模擬遊戲)居然給我黑屏,你能想像載25噸遊艇以時速75KM/h狂飆時被人遮眼
"猜猜我是誰"的感覺嗎?

就這樣三不五時給我黑一下~~重開電源又好了~~~最後我拆開後檢查發現高壓
VIN~有!、GND正常、ENA~有!、ADJ~有!~~掯,現在是怎樣?!~該有的訊號都有
啊~~難道是"背光燈管?!"..

後來找資料把整個PI板電路都給摸透透了,都正常啊~~難到是傳說中的背光燈管
反饋電流異常?!....台達背光電路敏感所以直接關燈

最後跑去買了一組四燈小口高壓回來測燈管,果然!~~~燈管當時已經無法點亮了
,連摸摸ENA電路都無法手動開燈,通用四燈高壓可以點亮,但亮度很低代表燈
管已經是風中殘燭了......看來得換背光模組了說

江湖傳言,換燈管不如換LED背光,於是採購時順便採購了一組LED背光套件,
反正當時已經強烈懷疑是燈管壞了。

從拆面板...卸框框...拿LCD玻璃...分解背光總成...好厚的壓克力...看到一端黑黑
的燈管就知道是它了~~兩組四支都黑了....東搞西搞差點放棄,因為LED背光塞
不回去,後來拆掉一邊的泡棉雙面膠就可以塞入了...趕緊裝回背光總成卻每次
都卡到壓克力測面防漏光的..."防漏側邊?"...喬好框框方向之後就OK了...

放LCD玻璃居然還第一回放反蓋不回鐵框才發現T-COM方向不對,換回之後卻
又上下倒反,最後終於搞定蓋回鐵框。

趕緊裝回AD看看有無傷到T-CON和面板,沒想到OKㄝ~~~~~嚇死我了~怕怕

原本很冷靜的,可是卡住時就慌了......幸好沒造成災害順利完工

网友A:
上次, 牛修一台VE710S, 也是試著要換燈管...
可拆完要裝回去時, 有顆超小的螺絲找不到...
當只顧著找角度把外框裝回去時.. 悲劇發生...

那顆小螺絲是卡在軟排上... 再加上一直在硬裝外框.. 軟排就這麼破了一個洞...
含淚, 拆機殺肉... 外殼和面板直接送回收... (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 牛修一台VE710S, 也是試著要換燈管...
可拆完要裝回去時, 有顆超小的螺絲找不到...
當只顧著找角度把 ...

看來每塊面板拆裝難易度都不同..

网友:
可惜,只能用想像的,要是有圖文的話,那就更精彩了。

网友:
太可惡了.太神奇了.這樣的沒有圖的文章.竟然也讓我看得心驚膽跳.
感覺好像4-50年.常常在將近午夜.害怕又愛看的窩在棉被看美國電視節目.
我忘記是步步驚魂還是復仇者.原音.完全沒有配樂.情節除了緊張還是緊張.
這篇整個勾起我那遙遠刺激的回憶.
幸好樓主晚生幾十年.也沒有寫鬼故事.不然司馬中原的大名.只怕要變成a471XD
中國人怕鬼.西洋人也怕鬼.恐怖喲~~~~~~~~~~~

网友:
星星堆滿天好像是楊乃文唱的

网友B:
拆多拆久就上手了,你再重拆一次保你速度快一倍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多拆久就上手了,你再重拆一次保你速度快一倍以上了

那可不一定~~~~每塊(或者說每家)面板的外框設計都不同....

有些面板可以在外框取下的情況下透過抽換的方式取出原本的CCFL燈管..
這樣就不必分解整塊面板總成,像我這張奇美A190A2-H01板,它的燈管
罩居然被鋁箔貼紙給貼住,這樣就無法抽換燈管總成.....

网友C:
哈~哈~哈~
拆多了~就不會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
拆多了~就不會怕了~

你意思是多弄幾台我就可以很淡定的一邊看連續劇一邊換燈管~

10分鐘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