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4-10-15):
請問一下!!  MSI P31 NEO2 出現 FF 是維修甚麼問題呢?! 我手邊有一塊一樣的主機板,目前的狀況是我把記憶體拆掉然後進行裸測,結果都不會逼,請問這是哪裡故障了呢?!

网友:
除錯卡直接跳FF代表主機板沒有進行POST程序....

你必須檢查主機板相關開機訊號,確認條件滿足後
系統才會"開機"並執行POST程序...

你在這發文卻沒圖片,違反規定!~請盡速補圖

网友:
標題清楚ㄧ點可以嗎?你直接寫求解???都要點進來看才知道
別人的範例是把型號列在標題~~~這樣才比較好搜尋吧

標題:  MSI P31 NEO2 FF不開機  (參考)等~~~

网友:
違反版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