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種電源座是甚麼規格?

楼主(2014-10-15):
是一個外殼壞掉的硬碟外接盒,裡面的電路板取出想利用,只是那個供電母座長這樣
到手的時候也沒看見變壓器,問一下這種的有得買嗎? 還是能改裝別的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了好久,還是不懂它供電的邏輯.......原始輸入的三隻腳應該是12V  接地  5V這樣才會是雙電源不是嗎?
雄爸 ...

路徑應該是這樣走的! 的確 DC JACK 只接到 MINI DIN 的一隻腳, 所以只能提供一組電壓.

网友:
mini din 3 pin, 市面上不常見.

反推一下3pin 的接線訊號, 板下有預留另一常用DC JACK, 或許可以改換看看.

网友:
原機設計是單12V或雙12V/5V 電源?

如果單12V電源  可考慮下面建議:
能改裝別的頭  DC JACK 插座2.5mm

DC變壓器  輸出插頭 / 插座 ︰5.5mm*2.5mm  也有 5.5mm*2.1mm
先以變壓器  輸出插頭 尺寸大小    再去找適用的 插座
都有的話 5.5mm*2.5mm  個人認為 5.5mm*2.5mm 為佳

依電流需要能力  自行選擇
http://bbs.pigoo.com/search.php? ... %BA%9E%E6%BA%90+12V

楼主:
感謝大大們熱心回復,我想那個DC JACK不太能改了,因為
查到一個英文網站上面也寫到
變壓器規格是 Power Brick (100-240v~ 50-60Hz 1A (+12v 1.5A & +5.0v 5A Output))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們熱心回復,我想那個DC JACK不太能改了,因為
查到一個英文網站上面也寫到
變壓器規格是 Power Br ...

建議把那顆電源座拆下來看看走線...
電源輸入處只有一顆PTC(P1), 如果是雙電源應該會有兩顆,
外加板上好像有一組DC-DC, 也許有機會是單電源12V輸入!

楼主:
拆了,補個圖,抱歉小弟真的看不懂,麻煩大大了

网友:
很遺憾, 從最後一張圖來看的確是雙電源, 看來是沒辦法直接修改了...

网友:
電源輸入端跟D型插頭一定有連通 (經過開關)
建議用歐姆確認腳位

楼主:
不好意思雄爸,請問是甚麼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雄爸,請問是甚麼意思??

在輸入端 不是有兩種規格的焊點嗎

一種圓的  一種長方形的  他們是通的

网友:
不管它是什麼電源

看小四P   推回去  (如果他是有照標準走的話)

或是從小四P那邊供電  也是可行的   PTC要改一下

网友:
到手的時候也沒變壓器,那就自己加上DC-DC 5V

网友:
如果是...12V和5V....那不是用電腦的電源供應器的電源就有12v和5V了嗎?

网友:
這個是接 3.5" IED 硬碟的
有一個D型電源插頭,黃 黑 黑 紅 四條線
黃色==>+12V
黑色==>GND
紅色==>+5V
跟輸入電源插座,一定有連通

网友:
可以選擇 單電源 12V 7A
5V 用開關式降壓模組 降出來

楼主:
搞了好久,還是不懂它供電的邏輯.......原始輸入的三隻腳應該是12V  接地  5V這樣才會是雙電源不是嗎?
雄爸爸說的沒錯那個D型電源插頭是,黃 黑 黑 紅 四條線,可是我量不到他12V是怎麼跑過去那裏的。
原本的MINI 3PIN只有兩隻腳有和那個DC JACK 插座的腳相通.....
然後專炸元件大大說的5V降壓模組對我來說太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了好久,還是不懂它供電的邏輯.......原始輸入的三隻腳應該是12V  接地  5V這樣才會是雙電源不是嗎?
雄爸 ...

3.5"硬碟肯定要有+5V & +12V才會工作
你也只能從D型插頭往回找
又因為是雙電源
所以電源開關用的是"雙刀單切"
說不定是開關損壞了
所以你才量不到阻抗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與分析,反正就給他實驗看看,我直接用大四PIN焊在原來的孔上
兩條黑線並在同一孔上

因為會怕,所以先上一顆不要的空虛硬碟,開電.........
啊哈,有了,硬碟和小風扇都轉動了。
換上好的IDE80G
裝置管理員有出現,等等找驅動看看。

先這樣,感謝大家,

网友:
成功了
那借轉載  FBn_006|

楼主:
忘了說,那個船型開關用清潔劑洗一洗加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