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YO SMT-37LD6不知道這台改V59公版好不好改

楼主(2014-10-15):
SANYO SMT-37LD6不知道這台改V59公版好不好改
只有這2個接頭....沒第4台可用 IMG_20141015_155539
2片高壓版~線路一推 看了好眼花
重點是沒改過~2片高壓版的

网友A:
沒改過!!接法應該一樣~
都拆開了~
等有經驗的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改過!!接法應該一樣~
都拆開了~
等有經驗的分享一下

我再亂給他搞看看 = =

好奇的想 ~這台電視本身就這樣 還是有缺東西

网友:
先用公板測試面板吧' :-是)奇美320的面板'如是。很可能偏光膜掛了。

网友:
抱歉'看到32吋去。

网友B:
不難改,但這台很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再亂給他搞看看 = =

好奇的想 ~這台電視本身就這樣 還是有缺東西 ...

缺下面這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難改,但這台很重

真的比別台37重粉多  昨天有找到一個電視盒 就先給他裝裝看 面板O不OK

网友C:
荒神 32的好像有這個

32LD8用的和37LD6這個一樣

而32LD6用的則是下面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LD8用的和37LD6這個一樣

而32LD6用的則是下面這個

恩~了解~哪我在去找找看有無32可拆 不然外接電視盒需要2個遙控器 這樣怕粉麻煩
本來說要改公版  但沒改過這種的 線路又一推
原本有一個念頭
這台電視 東西都不去動他 只把連接 T-CON 這條線 拔掉
直接裝上v59公版..外接變壓器電源再從這連接T-CON
等於說~利用V59電視公版傳送畫面訊號給T-CON 聲音也是從V59電視公版拉出
在看看可不可以從V59公版上拉線到原本電視來做電視開機關機...等於說公版如開啟電源能順便開啟電視電源
可是聽說這樣好像是不可行~還是我形容比較看不懂~

网友D:
可以啊,有2種做法:1是電源板強制啟動,12v直接供電給公板,2是改公板吃電源板5vsb,好處是可以避免電源板加速老化,但公板有改過版本,之前小張大分享方法似乎不適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有2種做法:1是電源板強制啟動,12v直接供電給公板,2是改公板吃電源板5vsb,好處是可以避免電源板 ...

恩~V59有改版 所以也不能用小張大 的做法了

网友E:
公板不是只有一種.
三洋37吋的.視訊盒的位置高度.跟雙排的lcd公坂檔板差不多高度.
價格差大概100元.(規格:5v/sby  5v  12v).

如有視訊盒.建議你還是改公板.那台的視訊盒故障率夭壽...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公板不是只有一種.
三洋37吋的.視訊盒的位置高度.跟雙排的lcd公坂檔板差不多高度.
價格差大概100元.(規格:5 ...

小張大: 謝謝你的建議~已經確定改公版了
不知道屏線 這樣接對不對
T-CON<~左邊~右邊~>V59公版
1~1
2~2
3~3
4~4
5~5
12~7
13~8
14~13
15~9
16~10
17~14
18~11
19~12
20~25
21~15
22~16
23~26
24~17
25~18

网友E:
公板的定義.都差不多(之前有幾款不一樣)

屏線的定義.也都一樣(你目前的是LG低解1366X768的)左公12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公板的定義.都差不多(之前有幾款不一樣)

屏線的定義.也都一樣(你目前的是LG低解1366X768的)左公12V ...

小張大:感謝了~~已經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