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三用電錶量測發生火花

楼主(2014-10-15):
一個LED bulb 電源線路一次測為橋式整流,濾波 ac 110V to dc, 二次測降壓為12V

三用錶是手持式的, 未跟系統的任何端子有連結.

我用三用錶想量測一次測的電壓, 在單根probe接觸到測點時還來不及上另一probe就產生火花, fuse燒掉
有人可以解釋這是為什麼嗎?

我無法理解這種現象.........苦惱中!

网友:
電表浮動接觸,有很大可能是靜電經由手感應到探棒再進入干擾到電路,
一般來說,量一次側盡量不要去測小信號端,
避免電路誤動作,錯誤的信號使功率週期全開,
燒毀大功率元件。

還有就是第一個探棒是零電位探棒「負」或「零」,
要先關機接到該局部電路上的零電位,再開機量測。若必需開機中接觸時,盡量別去接敏感信號接腳,找不敏感的接腳。

這裏我避談「接地」一詞,免得誤解,
零電位是說相對於該局部電路的零電位。

网友:
會不會是插到 電流孔阿

网友:
測棒接觸上去可能跟相近接點短路到,要不然單根測棒沒構成迴路要如何引起火花?還燒斷了保險絲。

楼主:
我量測的點是一次側線圈的接腳,  主要是想確定整流出的電壓準位, 所以我量測的是跨接電壓差
一次側的一腳同時有接到 PWM LED driver IC.

謝謝各位的提點讓我多了些不同思考的方向

网友:
是指針電表嗎

楼主:
是數位電錶, 轉到DC檔位
為啥麼會這麼問呢?

网友:
這種情形的確在測試一次側小信號會出現

比較容易了解的說法是"電表/人體的雜散電容引起了電路的自激(自振盪)而發生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