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示波器探棒線材

楼主(2014-10-15):
因想自製1:1的雙BNC示波器線材,想請問一下示波器探棒的線材是何種線材呢?
另除了線材還需注意什麼? 量測出來的波形才能和示面上販售的探棒一樣呢?
※主要用來量測SWITCH POWER 的RIPPLE NOISE

网友A:
RG -316  在便宜的話就是 -174    最省的 就是用雙絞線了
BNC 配 SMA      雙絞線的話就直接接了吧   BNC - 治具

SMA 那邊再做個治具   要並上 0.1 uF 跟 47uF  在SMA頭那邊

治具是並聯在 SMPS 跟 LOAD

地線  要短  要大  不然會看到無用的波形

网友B:
3C同軸電纜,容易取得又便宜,或是RG-58AU也可以。

网友C:
示波器探棒現在已經很便宜了,建議直接買現成的,好用度、調整與匹配上都會比較好。

線材本身是 50 歐姆的同軸電纜要求要細且軟,美規的 RG-58 or RG-174 都太硬不合格,較合用是日規的 3D 線,但不好找又不耐用。
探棒專用線是請線廠定做的,又細又軟又耐用,要單買線材是找不到的。
探頭也是學問,要小又要硬,自己用銲接的要耐用還又要有接地環我還真想不出要怎麼做,還要放入一個電阻(1:1 的約幾百歐姆,10:1 的是 9M)。
BNC 頭內也要放入一個可變電容才能與示波器的輸入負載電容相匹配。
要隨便找一條線來用當然也是可以,先不管波型是否正確,但是勾頭就是沒有專用探棒那麼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G -316  在便宜的話就是 -174    最省的 就是用雙絞線了
BNC 配 SMA      雙絞線的話就直接接了吧   BNC - ...

原本是使用雙芯銅編織電纜線,但效果並不好,某些待測物波形雜訊會比使用原示波器探棒線材製作的雙BNC線來的大上許多,我是要一頭接待測物治具BNC座,另一頭接示波器BNC座,若是這樣並0.1uf與47uf是接於治具端對吧,另外0.1uf與47uf並聯的用義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3C同軸電纜,容易取得又便宜,或是RG-58AU也可以。

3Q~~那個效果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探棒現在已經很便宜了,建議直接買現成的,好用度、調整與匹配上都會比較好。

線材本身是 50 歐姆的 ...

主要是要使用於治具上,探棒時常插拔,故障率較高才會想改成雙頭BNC方式
原本是使用雙芯銅編織電纜線,但效果並不好,某些待測物波形雜訊會比使用原示波器探棒線材製作的雙BNC線來的大上許多,因有將示波器探棒剪掉改成雙頭BNC效果不錯,但若直接買探棒來剪掉修改又過於浪費,故想找與視波器探棒相同的線材製作。

网友:
目前也是採用雙BNC頭方式連接

不過示波器探棒內有附一個東西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是使用雙芯銅編織電纜線,但效果並不好,某些待測物波形雜訊會比使用原示波器探棒線材製作的雙BNC線 ...

並聯小電容  是為了要避免雜訊

如果說是小功率 SMPS  那可以不裝   因為這兩個電容可能會比待測物的濾波電容還大

网友:
於治具上,待測物的信號接地點選對了嗎?
圖中為高頻探針 , 探針外環與左右探針是接信號接地(它們在治具板另一面上 探針外環與左右探針是立即接一起)
你跟賣治具探針供應商談談 , 一般有供應高頻探針的也會有相應纜線(頻寬 2~7GHz)
以下捉網路例子 高頻探針+纜線 ,  http://www.pccp.com.tw/images/ccp/rf/COAXIAL_CABLE_PROBE.pdf
** 目的是追求有8#圖上的效果 **

我的應用到頻寬18GHz  這樣用沒事( 信號:高頻探針/接地點選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