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請教 WD 500GB SATAⅢ萬轉企業級硬碟(WD5000HHTZ)

楼主(2014-10-15):
請問有那位會員用過這系列的硬碟?

http://24h.pchome.com.tw/prod/DRAB22-A63150203?q=/S/DRAK0P

這種硬碟拿來當伺服器不知耐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所謂的企業級是24H*7天來算平均故障時間的.....

萬轉那溫度肯定要注意散熱~~

SCSI 硬碟也是萬轉起跳,也是熱量驚人,但是它很耐用,我主要是想問有沒有人用過?可否分享一下心得。

网友A:
它所謂的企業級是24H*7天來算平均故障時間的.....

萬轉那溫度肯定要注意散熱~~

网友B:
http://www.newegg.com/Western-Di ... ndSubCat/ID-1306-14

這個網站搜尋一下型號...可以參考一下評價

网友C:
我覺得沒必要,多買幾顆監控碟做RAID10比較實在,如果要求速度不如考慮SSD,因為論壇的資料庫是持續增加,修改比較少,這並沒有很大影響SSD壽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覺得沒必要,多買幾顆監控碟做RAID10比較實在,如果要求速度不如考慮SSD,因為論壇的資料庫是持續增加, ...

同意,不過以伺服器的角度來看效能也要同時兼顧

要看wish大是準備用在什麼地方上,如果是pc架構,就非常不建議,散熱會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网友:
如果是PC架站,市面上有一種內接式的RAID抽取盒,只佔3個5.25"空間卻可以裝4台到5台3.5"硬碟且內含風扇,我已經用了六年了還很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參考
https://www.backblaze.com/blog/what-hard-drive-should-i-buy/
https://www.backblaze.com/blog/h ...

謝謝IKURA提供的相關資料,因為遇到更新論壇差點忘記回了,真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newegg.com/Western-Digital-Internal-Hard-Drives/BrandSubCat/ID-1306-14

這個網站搜尋一下 ...

謝謝happy_7772003提供的相關資料,因為遇到更新論壇差點忘記回了,真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覺得沒必要,多買幾顆監控碟做RAID10比較實在,如果 ...

我們目前的伺服器是1U的機架型伺服器,內建有RAID功能,但是最多只能接兩個硬碟,也就是只能做RAID 0跟1。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是要裝在伺服器上的。

网友:
我自己架伺服器已經用SSD了。

我覺得SSD不錯,並且寫入不是很頻繁的更好。

我覺得可以採用SSD。。。。。。

网友:
除非為了大容量保存,不然我想SSD會比較好。

网友:
論壇的資料庫特性是查詢語法簡易(join較少,最多一兩個)但是次數多,因此磁碟的搜尋速度很重要,用SSD的確可以改善不少反應時間,缺點就是容量小、成本高

网友F:
對了!!!

如果要買SSD,要趕緊去買。現在有一種新制程的,容量大又便宜,但寫入次數又少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對了!!!

如果要買SSD,要趕緊去買。現在有一種新制程的,容量大又便宜,但寫入次數又少很多。。。。。 ...

TLC Flash Memory顆粒的...會侵入市場打價格戰

TLC比MLC寫入次數循環還少,有可能成為低價的主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A:
TLC Flash Memory顆粒的...會侵入市場打價格戰

TLC比MLC寫入次數循環還少,有可能成為低價的主流~

如果很便宜、容量又大也沒有什麼不好。

很少讀寫的話,容量非常大又便宜,可以取代光碟片也沒什麼不好。

要是想當一般硬碟使用的話,可能就有風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很便宜、容量又大也沒有什麼不好。

很少讀寫的話,容量非常大又便宜,可以取代光碟片也沒什麼不好。 ...

沒錯!~~~某些媒體網站都一直給負面觀感

可是這種規格的SSD就像生活中常見的神車牌V系列啊~

便宜又陽春,兩顆氣球和ABS也是很多年之後才施捨出來的,可是也很多人買~

連他牌的熱門車型陽春車款能見度也很高(那個有蟲代言的)...

這代表什麼?!~~代表有需求就有供給~~!

只要你能清楚明白這規格的弱點在哪,能適當的避開弱點就不失為好東西!

寫入次數少對某些很少用的電腦、寫入少於讀取的系統就無傷大雅....

网友:
企業級萬轉硬碟粉熱粉熱...可以的話儘量讓它住冷氣房...
當然它的效能也粉棒...但是比上SSD就差多了...可是SSD容量小粉多...
網站伺服器我是不太懂啦,但是應該是求穩求耐用再求效能吧...
以前在學校實驗室的伺服都是以運算為主,所以CPU能多快超多快,記憶體能插多少算多少...不然跑個分析要1~2個月就瘋了.:on_084|
現在自己的上網機就能省就省(eBox),硬碟滿了就開外接硬碟搬,反正省就對了...:on_160|

网友:
萬轉的我用過,跟個直升機升降一樣,吵又熱。
伺服器的話要穩定還是要SAS或SC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