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腦兩線電源散熱風扇改裝

楼主(2014-10-16):
各位先進大家好,

我把電腦的散熱風扇拆開, 看到一個零件 FTC S2765HD, 不太清楚做什麼用的
我查了一下, 應該是這個東西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HIP/ATS276-P-A.html
好像是相位轉換用

我想請教一下, 我想做實驗用, 想改成可發電機, 電路應該要怎麼改? 是否將線圈變成串聯就好呢??
臨時要改來做實驗的, 能否請先進們幫個忙? 謝謝

网友A:
那是驅動馬達用的
你要取電力出來   就把它給廢了

直接取線圈引線就有電了

其實不拆   直接轉也是有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驅動馬達用的
你要取電力出來   就把它給廢了

我轉的時候, 只有 0.5v, 所以我才想可能是那個元件造成電壓只有0.5v
我現在就是不知道要怎麼做?? 像, pin1,4 是電源, 而pin2,3 我就不知道要怎麼改了

把 2,3腳短路嗎?

网友:
那顆是2相,高壓,直流馬達驅動IC.

把那顆IC拆下來. 轉動轉子,分別量測電路板上IC的2或3腳位焊盤對接地的電壓.
電壓會因轉速不同而變化.

网友B:
看資料,那個Hall IC不錯喔,別弄壞,可以做馬達轉速偵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資料,那個Hall IC不錯喔,別弄壞,可以做馬達轉速偵測.

啊~~, 我丟了 @@, 可是也要會做個偵測電路, 要高手才行
我忘了這是個從電腦電源供應器還是散熱風扇拆下來的

楼主:
謝謝 ricky 和專炸元件的幫忙, 已經改好了交件給老闆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