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尋求AX094B001F面板的規格書(已解決)

楼主(2014-10-16):
是否有大大可以提供AX094B001F面板的規格書嗎?

网友:
改公板嗎?應該和32吋日立的屏線一樣左供電12V電表量-ー下就可!

网友:
借露天網拍的圖!

32吋3吋差不多!不對請指敎!謝謝!

楼主:
感謝大大,問題已排除。我要確認定義,確定LC370WX4(SL)(A1)是否可用AX094B001F替代,答案是沒問題,已完工囉,感謝大大的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