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ZiO 37吋型號E370VL-TW(M)電源板的零件

楼主(2014-10-16):
求助各位大大
ViZiO 37吋電源板零件位置SCRS101的零件號碼

网友:
PI板喔....建議直接上一片電源一片高壓,連接PIN的地方可以用洞洞板改~"~....

問題看起來不是簡單更換該原件就可以排除的
IC炸碎通常是電壓過高導致,如雷擊、插到220的電....
附近其他地方應該也有不小的問題,甚至有些會打到主板,修復機率不高喔!!!!
功力不足請勿輕易嘗試修復(我說我啦)....
所以....改改改!!!!改掉就有光明!!!!(飄~

网友:
該零件為BT169D

楼主:
已用BT169D換上已熱機二天ok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