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A1916W-2_CCFL背光模組故障改LED背光模組

楼主(2014-10-16):
前言:
http://bbs.pigoo.com/thread-53693-1-1.html

產品型號:

故障症狀:

初期會出現偶發性的黑屏症狀,隨著CCFL燈管的耗損情況惡化,黑屏出現

的頻率增加。原本每次黑屏時我可以透過觸摸背光電路中ENA腳位上加焊

的檢測用OK線來"手動點燈"(透過觸摸改變該腳位電位變化重新啟動背光)

,到最後因為燈管耗損嚴重,反饋的燈管電流異常,導致原始配置的台達

電DAC-19M005BF_REV:02A P+I板因為背光反饋電路設計的比較敏感,而直

接保護OFF背光電路,成為典型的背光模組故障情況.....

(黑屏、電源指示燈燈號正常、透過外部強烈光源可觀察到面板對比反差大的畫面顯示)

背光模組故障的檢測與驗證:

背光模組異常檢測與驗證就是透過利用通用高壓板、正常之燈管總成來嘗試

點燈,如果燈管都能全部、完全點亮,那就代表是背光電路異常~~檢修背光

電路。反之,那就是背光CCFL燈管異常,某一組燈管損壞所引發的故障,你

可以透過另一組正常的燈管總成換測,如果替代的那條燈管與其他的燈管都

能正常點亮,並穩定點亮一段時間。那就代表背光電路正常,是燈管引起的

故障.....

檢修:

如果故障的是背光電路,你可以嘗試將原板修復,或者透過改裝通用高壓板

來取代原本故障的背光電路。倘若故障的是背光燈管總成,那恭喜你!~遇到

最硬的了,你只能分解面板總成更換背光總成中的光源(燈管),看你是要換

成LED背光或者是更換CCFL燈管總成.......以下就進入本文的重點

"分解液晶面板總成,更換背光模組中的光源"

注意!~分解液晶面板總成可能會損壞面板總成導致報廢,風險極高!!

請想清楚了再動手~~千萬不可衝動一時興起....

作業步驟如下...

前置作業:

拿出您府上的打掃用具,將施工環境徹底打掃,將地面、施工桌面及附近環境掃乾淨

。並拿出拖把、抹布將地面、施工桌面、附近環境的灰塵給擦乾淨。施工桌面拿不會

產生棉絮的抹布擦乾淨施工區域範圍內的灰塵確保避免汙染液晶面板,造成黑點...

一個重點!~~施工環境必須一塵不染,由其是你作業時還要吹電扇的...

如果你能製造出一個無塵室那最好,否則你最好盡力製造出一個無塵環境來作業!

以下開始介紹操作步驟.....

當我們已經確認是背光總成中的光源故障時,我們別無選擇只好更換光源,請先確

認下列事項.........

1.先將LED燈條、LED恆壓板組裝起來,並且點亮它......請持續點亮數小時之久,

確認LED恆壓板、燈條的品質無誤,如果發現問題請即刻更換之。否則等你面板都

拆了才發現某樣零件故障,或者是拆完了復裝成功才發現燈條是壞的你就麻煩了..

2.請先確認P+I板上的背光電路,恆壓板與CCFL通用高壓板一樣,需要VIN、GND、

ON/OFF、ADJ四種訊號腳位。在背光電路改裝過程中有兩種做法,一是原本的背光

電路故障,這情況下大多數的做法是拆除原本高壓電路上的零組件,空出P+I板正

面PCB位置,用來貼附LED恆壓板之用。

另一種情況是屬於我這種,背光電路是正常的,由於我想保留這塊P+I板上的背光

電路,所以我選擇保留上面的所有零組件,僅切斷相關訊號腳位上的電路,使原本

的背光電路無作用,並從切斷點接續LED恆壓板相關訊號腳位。

如果你是屬於背光電路故障的,那很簡單!~相關的零組件、跳接線拆了就對了,乾

乾淨淨。如果你是像我這種要保留背光電路的,那就必須將原來背光電路中的VIN、

ON/OFF、ADJ這三個電路訊號給切斷,避免原本背光電路還在持續運作。那我個人的

作法是從關鍵的元件下手!......例如VCC,我就拆除通往背光電路的保險絲、亮度

ADJ、ON/OFF我則是從P+I板連接AD板的PIN腳附近下手,切斷AD板通往P+I板上背光

電路的訊號線。我用美工刀切斷PCB上的線路~~以後要重新啟用時刮開PCB防焊漆重

新連上即可。

確認好P+I板上的訊號腳位,該切斷的中斷了、該拆除的都拆除了,恆壓板訊號該接

哪邊想好了,那麼我們就可以開始拆除作業了....

1.先泡杯茶或者弄杯咖啡,你想要喝啥先準備好~~因為緊張時你很容易口乾舌燥,
香煙就免了除非你想毀掉面板。

2.給神明上炷香或者跟上帝禱告一下~~請祂祝你好運

3.清理桌面作業環境確保無塵清潔,要使用的工具、零件、收納盒準備好

4.相信你面前的顯示器已經沒有背殼、EMI鐵蓋、腳座了....P+I板、AD板、按鍵板拆下~~

適當程度移除它....只要不妨礙做事的可以適度保留,如排線...基本上P+I、AD一定要拆下。

然後將顯示器的前面框給拆下,使液晶面板總成完整露出來,將它面朝下擺正放置~

然後在面板總成的鐵框邊緣做記號,哪邊是上(T-CON)、下、左、右做上記號,免

的復裝時裝錯邊(除非你經常拆很熟悉),我們開始拆吧!

好拉~由於我作業時很緊張而且也沒人幫我拍照,於是我就沒拍了。以下我以文字

描述拆除液晶面板總成的過程.......面板型號:奇美19" 16:10 A190A2-H01

液晶面板總成的結構大致如下....從正面(顯示這面)開始描述

A.面板總成的四周鐵框架............這個框架扣住整個面板總成,面板像三明治
一層一層堆疊,需要這個鐵框扣住免得散開。

B.我們觀看的這面,LCD玻璃總成內外有一層偏光膜貼附其上,玻璃頂端就是所謂的
T-CON電路板總成,透過驅動IC軟PCB連接LCD玻璃與T-CON電路板,移動LCD玻璃時要
小心別太粗魯,避免讓驅動IC軟PCB受損,以免復裝後畫面產生線條、故障。

鐵框拆除後即可輕易的拿走LCD玻璃總成及兩張膜片,我是在元件放置區擺兩支筷子

,用來擺放LCD玻璃和他下面的兩片膜,兩片膜和上面的LCD玻璃總成我讓它在一起

沒另外取出避免沾附灰塵。所以我是這樣放的~~~

LCD玻璃總成
膜A
膜B
筷子兩支

筷子與膜是一條線的接觸,沒讓膜或者LCD玻璃總成大面積擺放於桌上,如果你有適

當的"筷子"如壞掉沒斷的CCFL燈管、細長條柱狀或者任何可以墊著上述三樣東西與

桌面接觸的東西都可以用,以最少的接觸面積架空擺放避免沾染桌面上的灰塵...

C.拿掉上述的二膜一玻璃後剩下的就是所謂的"背光總成了!

背光總成也是有個塑膠框與鎖附AD、PI板的金屬底蓋扣住,每張面板的設計不同有的

設計可以避免拆除背光總成甚至面板總成就能抽換光源模組,有的像我這種得全部拆

光光。

小心的取下塑膠扣框之後要記住!!~哪個邊是上哪個邊是下別弄錯!~弄錯裝不回去的!

塑膠框取下之後你看到的那層白色膜就能拿走~~注意復裝時別搞錯面、搞錯上下左右

不可損傷到!

白色膜拿走後就是一塊壓克力,壓克力的前面後面都有一張膜,前面的就是剛才你取

下的,後面的就是從背板鎖AD板時可以看到的那張,壓克力板的左右兩側貼有防漏側

邊的好自在絲薄蝶翼~~~ㄟ~不是!~~是左右兩側都貼有防漏光側邊貼紙,與其說貼紙

不如說有點厚度的塑膠片,它用來防止壓克力板側邊漏光.....這塊板我的很厚!!面板

大多數的重量來自於它~~~

D.壓克力板的上下端便是所謂的光源總成,也就是你們在網頁上看到的"燈管",燈管

有鋁燈罩(反射板)...剖面來看就是一條溝裡面兩支燈管背面有兩條燈管低壓線...我

們就是換它,看是換LED還是新的CCFL燈管總成。

每個人作業方式不同,你們可以參考對岸優酷等更換燈管的視屏,看要怎樣作業......

由於我是換LED燈條,所以我必須取下燈管總成,拆除故障的燈管~將LED燈條置於燈罩中

,起先我是兩個燈條都黏了泡棉雙面膠帶,結果太厚了一邊裝的下一邊就裝不下燈條放不

回面板背鐵殼,還差點弄壞了膜。....我趕緊拆下燈罩取下LED燈條,將泡棉膠帶刮除,

改用樹脂糊(白膠)學太子爺隨便糊糊....ㄚ捏就可以塞的下了,害08嚇的閃尿以為弄壞

了。

我本來是想把燈管總成兩端的膠塞裝回去,但怎麼比劃都不適當乾脆就不裝了.....

烏骨雞學姊的LED背光套件中除了恆壓板、燈條外還有賣雙面泡棉膠,應該用那種就

不會有我遭遇的狀況了...

你復裝回燈管之後就可以把背光總成復裝了,注意!~~壓克力板前後那兩張膜不要給燈罩

給夾住!!~~正常情況下壓克力背面那張你應該不會動到,正面那張小心不要刮傷沾附灰塵

唷!!.......膜正反面別擺錯,最好是你怎麼拿走的怎麼放回...確認沒問題就可以把背光

總成塑膠框給裝回,裝回後連上恆壓板點燈看看背光總成是否正常~~顯示一大面白屏。

OK之後就可以放回之前的兩張膜與LCD玻璃總成,記得!!~~膜不可以正反面、左右相反、

玻璃的T-CON要小心也不能把LCD玻璃擺錯面、擺錯方向喔!!要讓玻璃就定位放置...

理想情況下~~你抬起玻璃時一起連兩張膜拿起來擺放,復裝時一起抬起放回去,定位確認

好就不會有正反錯面左右錯邊的情況,只需確認定位有放正確,以上確認後即可蓋回固定

鐵框,確認暗扣扣緊扣好~~這樣面板就復裝完成了!!

接下來就把AD、PI板裝回,排線、電源、訊號線接好,恆壓板透過治具使它點亮~~

你就能確認面板是否完好無缺,如果顯示正常完好無缺恭喜你!!~~~

我們準備進入接下來的收尾階段....

如果你家有風槍,你可以在每張膜、LCD玻璃等有機會沾附灰塵的階段用高壓空氣吹吹去除

灰塵,距離別太近!~~別用毛刷去刷~~空氣吹最好~即使拿清理單眼鏡頭的"叭ㄅㄨ球"...

楼主:
PI改裝部份:

如圖示,紅色恆壓VIN腳位,我從原來背光電路12V保險絲去拆除中斷整個背光電路VCC,順便
取得12V電源。

黑色GND就找同樣12V端的GND來連接即可...

ADJ部份,原始P+I板上的ADJ亮度調光被我中斷(PIN16與R200間)...雖然我沒用到該訊號

黃色ON/OFF部份,原始P+I板上的ENA腳位被我中斷(PIN15與R201間),恆壓板ON/OFF接於15PIN焊點..

這樣一來,原本的高壓背光電路就被關閉了,連ADJ與ON/OFF訊號都沒連通..

我將恆壓板用雙面泡棉膠貼附於高壓變壓器上...

完成圖如下(沒蓋上EMI鐵蓋時)

楼主:
終於弄好了~~忙暈了n_028|

這台螢幕.....

PI板上電容全部換新品,根據當時換下的電容檢測結果顯示,一切正常!

只有兩顆容量超過5%誤差範圍標準~~1~3微法,VLOS、ESR均正常...

面板背光膜組光源換了~~幾乎能修的都修理了.......

改成LED背光源之後....畫面藍藍紫紫好亮唷~~

然後很奇怪的一點!~~~當我電腦關機準備切掉延長線開關時螢幕會發生閃電現象~~

就是切斷延長線開關後幾秒鐘背光會上下點亮一秒閃一下,猶如相機閃光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終於弄好了~~忙暈了

這台螢幕.....

謝謝大大的分享 ! 學習了。

不過有一事請教燈管壞了,可以直接換燈管嗎 ? 謝謝。
(我知道這問題很蠢,但新手總是萬事不懂,請見諒)

网友B:
破PIGOO最長維修貼文紀錄了!!!!

网友B:
『切斷延長線開關後幾秒鐘背光會上下點亮一秒閃一下』!!??

你的高壓板元件都沒拆,也沒有切斷哦!!???

http://bbs.pigoo.com/thread-50459-1-1.html   裡面我都拆掉,而右邊的供電也都斷開了。

或許你的怪毛病就是因為沒有斷開高壓板,還有直接右邊那裡的針排就可以找到所有需要的接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大大的分享 ! 學習了。

不過有一事請教燈管壞了,可以直接換燈管嗎 ? 謝謝。

直接換燈管的意思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破PIGOO最長維修貼文紀錄了!!!!

還好拆面板沒的拍照,否則會更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斷延長線開關後幾秒鐘背光會上下點亮一秒閃一下』!!??

你的高壓板元件都沒拆,也沒有切斷哦!!? ...

有啊!~

背光電路的VCC、ON/OFF、ADJ都斷了...

因為將來我還想要這片P+I,所以沒拆掉元件,而且背光高壓
沒壞說~~

网友:
請問沒斷原板高壓電源就直接加裝LED背光會不會增加耗電

楼主:
沒裝備不然我也想想會差多少~~~

沒點燈應該沒用多少電~~

我本來想切斷ON/OFF就好,後來還是一起切斷..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換燈管的意思是?!~~~

拍謝我沒看清楚內文,再看了一次,已知道前輩的意思了。

我以為背光有燈管,就像是平常的日光燈,燈壞了,換燈,而不是連座一起換 !

我一開始以為只需換燈,而前輩是連座一起換,所以有點不太了解

後來看清楚了內文才知道前輩是改LED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