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dv2755 換螢幕

楼主(2014-10-16):
各位大大您好小弟筆電螢幕剛好壞掉是 HP dv2755 拆開螢幕背面型號是 LP141WX3-TLB4
上網查了一下數據datasheet http://www.datasheet4u.com/datasheet/L/P/1/LP141WX3-TLB4_LG.pdf.html
結果買到另一款螢幕 LP141WX3-TLN2 http://lcd-screen.com.ua/data/pdf/1778.pdf
雖然前面型號一樣,後面規格不一樣
結果換上LP141WX3-TLN2 無法顯示(中間黑旁邊雜訊)!
不過看了Table 3. MODULE CONNECTOR PIN CONFIGURATION (CN1)接角都是一樣的
請問是 Interface chips不一樣造成無法顯示 還是來料有問題呢?

网友:
兩片是一樣的東西,
你原先面板的畫面拍照上來看看,
你確定排線有插好嗎?
先不插排線外接螢幕看看畫面是否正常,
這台顯示卡容易壞,也不排除你換的面板有問題

同時出現六個畫面是顯示卡壞了

楼主:
謝謝您~我試試看
不過我好像發文發錯地方了
我該刪掉從發還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我試試看
不過我好像發文發錯地方了
我該刪掉從發還是......

通知板主幫你移位置